YuDian温度控制怎么设置?

楼主(2012-09-17):
我使用宇电的一款控制精馏塔塔釜温度的仪器,但是总是设置不对,不加热。该仪器设定的是电压,电压高则加热功率大。

温度显示控制器

网友A:
应该根据使用的一次仪表设定温度才对吧,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B:
单独功能温控器的设定应该没什么难的,再试试吧。。。

网友C:
他们家的貌似不懂哦  不过我们家的我还是小的  重庆跃腾电器 专业研发生产销售温湿度控制器

楼主:
试了,按照操作步骤来,但是不来电。想了想,这些做仪表的太让人难受。其实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么,拉根电线,用老式的调压器就行了。结果整得那么复杂,赚了我们的钱还让人使用不方便。

网友D:
可以给我们来电,0592-2632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