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RS232通信控制MR-J2-B的三菱伺服电机

楼主(2012-09-17):
请问大哥怎样用RS232通信控制MR-J2-B的三菱伺服电机(用脉冲控制伺服电机),CN1怎样接线?急!

网友A:
  你的控制器是PLC吗?是用通信(RS232)还是用脉冲呀?

楼主:
控制器是FX1S PLC,用RS232通信控制的

网友B:
用脉冲控制伺服,那就不需要用普通的通讯方式控制的

这个是B型的驱动器要用三菱专用的定位模块或是运动CPU控制,三菱专用的SSCNET总线控制

网友C(2012-10-26):
通讯方式是三菱专用的,需要加定位模块或运动控制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