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75KW的6极电机,为什么短接接触器老是跳?

楼主(2012-09-17):
我有客户找我做了个75KW的星三角启动柜,现在遇到了如下情况:在按下启动按钮后,3号短接用的接触器老是飞弧并跳的厉害,好像是一会能保持一会又不能保持的样子,空载试的时候又不存在这种现象,现在客户在找我的麻烦,但是我检测二次线什么的也都没接错啊,是不是道电机上的2组共6根相线是不是要错开接呢?

网友A:
没明白你说的错开接是??

楼主:
意思就是两个主接触器引到电机上的出线是不是上下两个桩子为同相连接还是其中一根不同相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两个主接触器引到电机上的出线是不是上下两个桩子为同相连接还是其中一根不同相连接?

两个主接触器同时吸合时,应能保证形成三角连接。

3号短接用的接触器,具体指的是星点短接还是相间短接。

网友C:
重点检查一下时间继电器

楼主(2013-10-05):
问题出在时间继电器上,时间继电器的电压和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没搞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