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伺服SDA-B2开启扭矩限制

楼主(2012-09-18):
前段时间撞车了,想用内部扭矩控制保护。选择扭矩指令TCM0为1,即34号端与24V-短接。选择P1-02参数,扭矩限制功能开启!P1-12设置调整范围。结果P1-02开启后,伺服电机却不转了!P1-02扭矩限制关闭,伺服电机又能转了。请问大侠是哪里出问题了?我原来用SDA-B,用这个功能没有一点问题!设置扭矩大小能起到作用!

网友A:
帮你转到台达技术群,让给他们汇总意见给你回答。

楼主:
谢谢楼主,等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B(2018-05-17):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C(2021-07-16):
P1-01           106         设置工作模式为速度位置模式

P1-12           -30         扭矩限制值*

P1-37           3.5         惯量比

P1-38           500        零速度限制

P1-39           10         最低报警速度值*

P1-40           12061       调整拉料电机跟随速度*

P1-55           3000       调整拉料电机最大速度

P2-10           101        伺服使能信号为常开节点

P2-11           26          开启扭矩限制功能

P2-12           05          DI3设置为零速度检出功能

P2-13           16          DI4设定功能为扭矩调整

P2-15           009         DI6功能关闭

P2-16           118         DI7设置为S/P模式切换功能

P2-17           0           DI8功能关闭

P2-20           104          DO3规划为速度输出信号

P2-35           16000000     位置误差调整为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