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PLC的运动控制功能

楼主(2012-09-18):
①运动控制基本功能

  标准型晶体管输出CPU 模块,ST40/S T60 提供3 100  kHz高速脉冲输出,支持PWM(脉宽调制)和PTO 脉冲输出

PWM 方式中,输出脉冲的周期是固定的,脉冲的宽度或占空比由程序来调节,可以调节电机速度、阀门开度等

PTO 方式(运动控制)中,输出脉冲可以组态为多种工作模式,包括自动寻找原点,可实现对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的控制,达到调速和定位的目的

CPU 本体上的Q0.0Q0.1 Q0.3 可组态为PWM 输出或高速脉冲输出,均可通过向导设置完成上述功能

PWM 和运动控制向导设置

  为了简化您应用程序中位控功能的使用,STEP7-  Micro/WIN SMART 提供的位控向导可以帮助您在几分钟内全部完成PWMPTO 的组态。该向导可以生成位控指令,您可以用这些指令在您的应用程序中对速度和位置进行动态控制。

PWM 向导设置根据用户选择的PWM 脉冲个数,生成相应的PWMx_R UN 子程序框架用于编辑。

运动控制向导最多提供3 轴脉冲输出的设置,脉冲输出速度从2 0 H z 1 0 0 k H z 可调。

③运动控制功能特点

  提供可组态的测量系统,输入数据时既可以使用工程单位(如英寸或厘米),也可以使用脉冲数

提供可组态的反冲补偿

支持绝对、相对和手动位控模式

支持连续操作

提供多达32 组运动动包络,每组包络最多可设置16 种速度

提供4 种不同的参考点寻找模式,每种模式都可对起始的寻找方向和最终的接近方向进行选择

④运动控制的监控

  为了帮助用户开发运动控制方案,S TEP  7-  Micro/WIN  SMART 提供运动控制面板。其中的操作、组态和包络组态的设置使用户在开发过程的启动和测试阶段就能轻松监控运动控制功能的操作。

使用运动控制面板可以验证运动控制功能接线是否正确,可以调整组态数据并测试每个移动包络

显示位控操作的当前速度、当前位置和当前方向,以及输入和输出LED(脉冲LED 除外)的状态

查看修改在CPU 模块中存储的位控操作的组态设置

网友A:
这东西到底可以订货了没,有面价表吗?

楼主:
楼主看网上不是有不少供应商的吗

网友(2017-04-11):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网友B(2017-06-01):
认真学习下认真学习下认真学习下认真学习下认真学习下认真学习下认真学习下认真学习下

网友C(2018-05-11):
这东西到底可以订货了没,有面价表吗?qqq

网友:
楼主辛苦了,顶一个先

网友D(2018-12-07):
PLC运动控制,核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