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226CPU指示灯异常!

楼主(2012-09-18):
我用226CN DC\DC\DC ,I0.0输入高电平后,I0.0和I0.2指示灯同时亮了,请教下,谁知道这大概是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A:
坏了,是不是返修品?

网友B:
I0.0输入高电平后——输入的是多高的电平?里面还有程序吗?有的话清空上电再看下。好像输入端的管子击穿了。拆开后根据管脚线路走向排查。

网友C:
PLC 内有没有输入输出程序,还有电压有没有超安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有没有输入输出程序,还有电压有没有超安全电压?

电压是+24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