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CP1E-E40DR-A 连接故障

楼主(2012-09-18):
昨晚调试一台欧姆龙PLC   CP1E-E40DR-A,与PLC连接,出现“输入静态数据库失败”;

我的 判断是PLC损坏,这种PLC以前老搞,情况第一次遇见;

 请求各位大师们给予指导。具体如下

点击PLC ----自动连接----直接在线

这是连接到最后出现的指示。

网友A:
那就换台PLC先试试吧!

网友B:
没有那么容易坏的

正常是你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C:
应该是软件出问题了吧,试着把软件删除后重新安装。

楼主:
我的软件经常用的,软件没问题,因这台PLC是被谁拆了放在电控柜的下方,所以怀疑他是坏了。

网友D:
PLC内部数据丢失了吧

楼主(2012-12-02):
第二日就搞定,重新安装软件即可,最终检查是我的软件出现问题;

今天才来会这个帖子,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