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的脉冲口光耦烧了···怎么办???

楼主(2012-09-18):
昨天本人犯了个大错,用伺服驱动器的位置脉冲模式控制伺服电机的时候···原来是想着要把2个已经焊接好的1K电阻接到PLC的脉冲输出口跟驱动器的脉冲接收口的···后面给忘了···

——————结果就是把伺服驱动器的脉冲口光耦烧了,现在除了位置脉冲模式不可以用之外···其他模式还是正常的···

——————大虾们,求指教···该怎么办???

网友A:
直接换个不就是了。。。要是我们公司的直接给你寄几个你。免费。或者发给我们也免费维修。

网友B:
换个光耦不就结了。

网友C:
如果CLR信号也是高速光耦且用不着CLR信号那把光耦换过去好了(手册上有的),里面是贴片的,换起来应该容易,只是要找到对应的光耦估计有些难度

网友D:
哪里坏了换那里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网友:
发给代理商或者厂家维修

网友E:
你用的什么PLC?脉冲输出电流那么大?三菱伺服内部不是有内置限流电阻的吗?

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什么PLC?脉冲输出电流那么大?三菱伺服内部不是有内置限流电阻的吗?求教。

信捷PLC,博美德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