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电流计算和电缆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2-09-18):
我单位新进一台360KW的电热锅炉,电热管电压380V,请教各位大侠,如何计算它的工作电流?选择多大的电缆?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差不多250个平方

网友B:
电压是三相的吧!360000=1.732*380*I*0.9,I=607.75(A) ,线缆长度100米,应选用240平方的铠装铜缆。

网友C:
用3根150铝电缆并联多好,估计价格是一根240的1/5,而且安全载流量比240还大。

网友D:
1.360000=1.7321*380*0.85,I=643.47(A)

2.根据经验公式:360*0.65=234,查电缆截面表,应选240mm2铜芯电缆。

3.铝芯电缆较铜芯电缆易氧化,易产生接触不良的后果,从电缆使用的长远性考虑,因选铜芯电缆。

网友E:
用电设备一个千瓦是多少电流?

首先,要区分三相用电设备呢,还是单相用电设备;是电感性电器呢?还是纯电阻电器?

1)三相交流电1KW几个电流?感性负载是多少?

答;I≈P/√3/U/Cos¢,电压0.38KV,感性负载功率因数Cos¢考虑0.8 I≈1/√3/0.38/0.8≈1.9A

如果是电动机,还需要查看电动机的名牌上有电机的效率,一般电机效率0.90-0.95,新型电机有可能在0.93以上。这时,这个电流的计算就是; I≈1/√3/0.38/0.8/0.93≈2A,这个也就是电工常用的经验公式数据,一个千瓦等于二个电流的说法。

2)纯电阻负载1KW是多少电流?

答;纯电阻负载。去掉功率因数就是, I≈1/√3/0.38≈1.52A

3)单相交流电1KW几个电流? 感性负载是多少电流?

 答;I=P/U/Cos¢,如果电压选择普通民用电压220V,感性负载考虑功率因数Cos¢,民用一般考虑0.85那么,I=1000/220/0.85≈5.34759A

4)纯电阻负载1KW是多少电流?

 答;纯电阻负载。去掉功率因数就是,I=1000/220≈4.545454A

    你这台设备因为是纯电阻设备,所以,线电流应该是360×1.52≈547.2A左右,然后根据供电距离,考虑电压降后选择电缆线的线径截面积。

     导线截面的经济选择,点击http://wenku.baidu.com/view/d7edc4350b4c2e3f572763f0.html    参考选择。

网友E:
如果距离在100米内,可以选择150㎜2铜芯电缆线二条并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