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550 510控制板通用吗

楼主(2012-09-18):
abb 550 510控制板通用吗  型号都是smio-01c

网友A:
不通用···内部参数不一样的···510 550是两种不同功能的机子。

510专门针对风机水泵

550带定长 定位

外型类似···

网友B:
变频器不同但控制盘可以通用,包括355的,也和他们通用,有助手型和基本型两种。

楼主:
额 你们有知道负责母线检测的电路在什么地方吗??或者是哪个芯片负责检测的啊??ACS550-01-157A-4  ABB

楼主:
对:QHDTHL关于变频器不同但控制盘可以通用,包括355的,也和他们通用,有助手型和基本型两种。 内容的回复:

是不是控制板可以互换?面板也可以??控制板互换的话需要改哪些参数??对应的变频器密码是多少??

网友C:
510和550硬件兼容,软件不兼容。

www.jdkz365.com

楼主:
对:五代重歼关于510和550硬件兼容,软件不兼容。www.jdkz365.com内容的回复:

软件不兼容 ?

可是有通用的,  那网址啥也没说,您具体指出点不同吗 谢谢

网友C:
510的控制板只有标量控制,没有适量控制,也没有定时器功能;550控制板灌装的程序有矢量控制和定时器功能。并且两者的应用宏也不完全一致。这些看参数表就知道了。但是510和550的SMIO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互换的,比如550的SMIO坏了,假如你不需要适量控制,只需标量控制就能满足要求(例如简单的风机、泵控制),那么你可以搞个510的SMIO换上去同样可以运行(当然得记得修改功率等级)。

楼主:
对:五代重歼关于510的控制板只有标量控制,没有适量控制,也没有定时器功能;550控制板灌装的程序有矢量控制和定时器功能。并且两者的应用宏也不完全一致。这些看参数表就知道了。但是510和550的SMIO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互换的,比如550的SMIO坏了,假如你不需要适量控制,只需标量控制就能满足要求(例如简单的风机、泵控制),那么你可以搞个510的SMIO换上去同样可以运行(当然得记得修改功率等级)。

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通用···内部参数不一样的···510 550是两种不同功能的机子。510专门针对风机水泵550带定长 定位外型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