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电系统培训教程(安防,门禁,视频经典教程)

楼主(2012-09-18):
***闭路监控系统***. 5

一.摄像机... 5

1. 基础知识... 5

a. 什么是CCD摄像机?... 5

b. CCD摄像机的工作方式... 5

c. 分辨率的选择... 5

d. 成像灵敏度... 5

e. 参考环境照度:... 5

f. 电子快门... 6

g.光谱响应特性... 6

h. CCD芯片的尺寸... 6

2.CCD摄像机的选择和分类... 6

a.依成像色彩划分... 6

b.依分辨率灵敏度等划分... 7

c.CCD靶面大小划分... 7

d.按扫描制式划分 PAL, NTSC... 7

e.依供电电源划分... 7

f.按同步方式划分... 7

g、按照度划分... 7

h.按外观分:... 8

3. CCD摄像机的安装与调整... 8

a. 镜头的安装方式... 8

b.AGC ON/OFF(自动增益控制)... 8

c. ATW ON/OFF(自动白平衡):... 8

d. ALC/ELC(自动亮度控制/电子亮度控制)... 8

e. BLC ON/OFF(背光补偿开关)... 9

f. LL/INT(同步选择开关)... 9

g. VIDEO/DC(镜头控制信号选择开关)... 9

h. SOFT/SHARP(细节电平选择开关)... 9

i. FLICKERLESS(无闪动方式)... 9

j.补充说明:... 10

二.摄像机镜头... 10

1.分类:... 10

2.正确选用摄像机镜头。... 10

a.手动、自动光圈镜头的选用... 10

b.定焦、变焦镜头的选用... 10

c.正确选用镜头焦距的理论计算... 11

低照度摄像机的正确认识... 12

.监控外围设备介绍... 12

1.云台... 12

云台有多种类型:... 12

2.云台故障处理方法... 12

2.支架... 13

3.防护罩... 14

4.监视器... 14

5.视频放大器... 14

6.视频分配器... 14

7.视频切换器... 14

8.画面分割器... 15

9.录像机... 15

10.红外光投射器... 15

11.云台镜头控制器... 15

12.监听头... 15

13.顺序式视频音频切换器... 15

14.矩阵切换控制器... 16

矩阵与解码器的连接方式... 16

四.DVR(数字硬盘录像机) 16

1.摘 要... 16

2.DVR的分类... 16

3.DVR的选择分析... 17

a.性能满足系统要求... 17

五.配线的技术要求... 17

1. 室内配线的技术要求... 17

2、室内配管的技术要求... 17

3、空间探测器的安装技术要求... 18

.验收通则... 18

.监控系统常见的故障现象及其解决方... 19

*** 统***. 22

一、入侵探测器概述... 22

入侵探测器的种类... 22

入侵探测器的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25

一....... 红外对射探头... 26

1.ALEPH红外对射探头调试指南... 26

.常用红外探测器... 28

C&K常用探测器调试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8

a.认识LED灯况... 28

b.上电预热. 28

c.步测的基本方法... 28

d.灵敏度调整... 28

e.微波探测范围调整... 28

f.红外探测范围调整... 29

C&K探测器的各种性能。... 29

.报警控制主机... 31

.误报问题... 33

***电子巡更系统***. 35

... 35

1.1概述:... 35

12 在线式巡更系统:... 35

13 离散式巡更系统... 36

***门禁***. 37

门禁简介... 37

门禁类别... 37

系统组成... 37

单门一体化简单系统... 38

联网系统... 38

门禁系统主要构件介绍... 40

工作原理... 42

*** 场***. 43

概述:... 43

特点... 43

停车场所具有的主要功能:... 43

主要设备功能... 44

1自动路闸功能... 44

2出入口票箱功能... 44

3收费处设备功能... 44

4月租卡发售设备功能... 44

5系统软件功能(见下表)... 45

停车场的系统原理图:... 46

停车场系统配置:... 46

配置详细介绍:... 47

一.专用控制器... 47

车辆控制器标准功能:... 47

工作原理... 48

●临时卡... 48

●月租卡... 48

二.自动道闸... 48

自动路闸功能... 48

三.收费处设备功能... 49

四.系统软件功能... 49

五.票箱... 50

六.读写器特性... 50

七.授权发卡机... 50

***对讲系统***. 51

考核点及评分.... 55

考核说明:... 55

考核表... 55

楼主:
***闭路监控系统***

一.摄像机

1. 基础知识

a. 什么是CCD摄像机?

  CCDCharge Coupled Device(电荷耦合器件)的缩写,它是一种半导体成像器件,因而具有灵敏度高、抗强光、畸变小、体积小、寿命长、抗震动等优点。

b. CCD摄像机的工作方式

  被摄物体的图像经过镜头聚焦至CCD芯片上,CCD根据光的强弱积累相应比例的电荷,各个像素积累的电荷在视频时序的控制下,逐点外移,经滤波、放大处理后,形成视频信号输出。视频信号连接到监视器或电视机的视频输入端便可以看到与原始图像相同的视频图像

c. 分辨率的选择

  评估摄像机分辨率的指标是水平分辨率,其单位为线对,即成像后可以分辨的黑白线对的数目。常用的黑白摄像机的分辨率一般为380-600,彩色为380-480,其数值越大成像越清晰。一般的监视场合,用400线左右的黑白摄像机就可以满足要求。而对于医疗、图像处理等特殊场合,用600线的摄像机能得到更清晰的图像。

d. 成像灵敏度

  通常用最低环境照度要求来表明摄像机灵敏度,黑白摄像机的灵敏度大约是0.02-0.5Lux(勒克斯),彩色摄像机多在1Lux以上。0.1Lux的摄像机用于普通的监视场合;在夜间使用或环境光线较弱时,推荐使用0.02Lux的摄像机。与近红外灯配合使用时,也必须使用低照度的摄像机。另外摄像的灵敏度还与镜头有关,0.97Lux/F0.75相当于2.5Lux/F1.2相当于3.4Lux/F1.

e. 参考环境照度:

  夏日阳光下 100000Lux 阴天室外 10000Lux
  电视台演播室 1000Lux 60W台灯60cm桌面
 300Lux
  室内日光灯 100Lux 黄昏室内
 10Lux
  20cm处烛光 10-15Lux 夜间路灯 0.1Lux

f. 电子快门

电子快门的时间在1/50-1/100000秒之间,摄像机的电子快门一般设置为自动电子快门方式,可根据环境的亮暗自动调节快门时间,得到清晰的图像。有些摄像机允许用户自行手动调节快门时间,以适应某些特殊应用场合。

g.光谱响应特性

  CCD器件由硅材料制成,对近红外比较敏感,光谱响应可延伸至1.0um左右。其响应峰值为绿光(550nm),分布曲线如右图所示。夜间隐蔽监视时,可以用近红外灯照明,人眼看不清环境情况,在监视器上却可以清晰成像。由于CCD传感器表面有一层吸收紫外的透明电极,所以CCD对紫外不敏感。彩色摄像机的成像单元上有红、绿、兰三色滤光条,所以彩色摄像机对红外、紫外均不敏感。

h. CCD芯片的尺寸

CCD的成像尺寸常用的有1/2"1/3"等,成像尺寸越小的摄像机的体积可以做得更小些。在相同的光学镜头下,成像尺寸越大,视场角越大。 芯片规格 成像面大小(X对角线 1/2 6.4x4.8mm 8mm 1/3 4.8x3.6mm 6mm

2.CCD摄像机的选择和分类

目前我国尚无能力制造,市场上大部分摄像头采用的是日本SONYSHARP、松下、LG等公司生产的芯片,现在韩国也有能力生产,但质量就要稍逊一筹。 因为芯片生产时产生不同等级,各厂家获得途径不同等原因,造成CCD采集效果也大不相同。在购买时,可以采取如下方法检测:接通电源,连接视频电缆到监视器,关闭镜头光圈,看图像全黑时是否有亮点,屏幕上雪花大不大,这些是检测CCD芯片最简单直接的方法,而且不需要其它专用仪器。然后可以打开光圈,看一个静物,如果是彩色摄像头,最好摄取一个色彩鲜艳的物体,查看监视器上的图像是否偏色,扭曲,色彩或灰度是否平滑。好的CCD可以很好的还原景物的色彩,使物体看起来清晰自然;而残次品的图像就会有偏色现象,即使面对一张白纸,图像也会显示蓝色或红色。个别CCD由于生产车间的灰尘,CCD靶面上会有杂质,在一般情况下,杂质不会影响图像,但在弱光或显微摄像时,细小的灰尘也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如果用于此类工作,一定要仔细挑选。

a.依成像色彩划分

 彩色摄像机:适用于景物细部辨别,如辨别衣着或景物的颜色。

 黑白摄像机:适用于光线不充足地区及夜间无法安装照明设备的地区,在仅监视景物的位置或移动时,可选用黑白摄像机。

b.依分辨率灵敏度等划分

影像像素在38万以下的为一般型,其中尤以25万像素(512*492)、分辨率为400线的产品最普遍。 影像像素在38万以上的高分辨率型。

c.CCD靶面大小划分

 CCD芯片已经开发出多种尺寸:  目前采用的芯片大多数为1/3"1/4"。在购买摄像头时,特别是对摄像角度有比较严格要求的时候,CCD靶面的大小,CCD与镜头的配合情况将直接影响视场角的大小和图像的清晰度。1英寸--靶面尺寸为宽12.7mm*9.6mm,对角线16mm 2/3英寸--靶面尺寸为宽8.8mm*6.6mm,对角线11mm 1/2英寸--靶面尺寸为宽6.4mm*4.8mm,对角线8mm 1/3英寸--靶面尺寸为宽4.8mm*3.6mm,对角线6mm 1/4英寸--靶面尺寸为宽3.2mm*2.4mm,对角线4mm

d.按扫描制式划分 PAL, NTSC

 中国采用隔行扫描(PAL)制式(黑白为CCIR),标准为625行,50场,只有医疗或其它专业领域才用到一些非标准制式。另外,日本为NTSC制式,525行,60场(黑白为EIA)。

e.依供电电源划分

110VACNTSC制式多属此类), 220VAC 24VAC12VDC9VDC(微型摄像机多属此类)。

f.按同步方式划分

 内同步:用摄像机内同步信号发生电路产生的同步信号来完成操作。

外同步:使用一个外同步信号发生器,将同步信号送入摄像机的外同步输入端。

功率同步(线性锁定,line lock):用摄像机AC电源完成垂直推动同步。

VD同步:将摄像机信号电缆上的VD同步脉冲输入完成外VD同步。

多台摄像机外同步:对多台摄像机固定外同步,使每一台摄像机可以在同样的条件下作业,因各摄像机同步,这样即使其中一台摄像机转换到其他景物,同步摄像机的画面亦不会失真。

g、按照度划分

CCD又分为:
普通型  正常工作所需照度
1~3LUX
月光型  正常工作所需照度0.1LUX左右

星光型  正常工作所需照度0.01LUX以下

红外型  采用红外灯照明,在没有光线的情况下也可以成像

h.按外观分:

有机板型、针孔型、半球型。

3. CCD摄像机的安装与调整

a. 镜头的安装方式

C式和CS式两种,两者的螺纹均为1英寸32牙,直径为1英寸,差别是镜头距CCD靶面的距离不同,C式安装座从基准面到焦点的距离为17.562毫米,比CS式距离CCD靶面多一个专用接圈的长度,CS式距焦点距离为12.5毫米。别小看这一个接圈,如果没有它,镜头与摄像头就不能正常聚焦,图象变得模糊不清。所以在安装镜头前,先看一看摄像头和镜头是不是同一种接口方式,如果不是,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增减接圈。有的摄像头不用接圈,而采用后像调节环(如松下产品),调节时,用螺丝刀拧松调节环上的螺丝,转动调节环,此时CCD靶面会相对安装基座向后(前)运动,也起到接圈的作用。另外(如SONYJVC)采用的方式类似后像调节环,它的固定螺丝一般在摄像机的侧面。拧松后,调节顶端的一个齿轮,也可以使图象清晰而不用加减接圈。

b.AGC ON/OFF(自动增益控制)

摄像头内有一个将来自CCD的信号放大到可以使用水准的视频放大器,其放大即增益,等效于有较高的灵敏度,然而在亮光照的环境下放大器将过载,使视频信号畸变。当开关在ON时,在低亮度条件下完全打开镜头光圈,自动增加增益以获得清晰的图象。开关在OFF时,在低亮度下可获得自然而低噪声的图像。

c. ATW ON/OFF(自动白平衡):

开关拨到ON时,通过镜头来检测光源的特性/色温,从而自动连续设定白电平,即使特性/色温改变也能控制红色和蓝色信号的增益。

d. ALC/ELC(自动亮度控制/电子亮度控制)

当选择ELC时,电子快门根据射入的光线亮度而连续自动改变CCD图像传感器的曝光时间(一般从1/501/10000秒连续调节)。选择这种方式时,可以用固定或手动光圈镜头替代ALC自动光圈镜头。

需要注意的是:在室外或明亮的环境下,由于ELC控制范围有限,还是应该选择ALC式镜头;在某些独特的照明条件下,可能出现下列情况:

在聚光灯或窗户等高亮度物体上有强烈的拖尾或模糊现象。

图象显著地闪烁和色彩重现性不稳定。

白平衡有周期性变化,如果发生这些现象,应使用ALC镜头。

e. BLC ON/OFF(背光补偿开关)

当强大而无用的背景照明影响到中部重要物体的清晰度时,应该把开关拨到ON位置。注意:  当与云台配用或照明迅速改变时,建议把该开关放在OFF位置,因为在ON位置时,镜头光圈速度变慢;  如果所需物体不在图像中间时,背光补偿可能不会充分发挥作用。

f. LL/INT(同步选择开关)

此开关用以选择摄像头同步方式,INT为内同步21隔行同步;LL为电源同步。有些摄像头还有一个LL PHASE电源同步相位控制器。当摄像头使用于电源同步状态时,此装置可调整视频输出信号的相位,调整范围大概是一帧。(调整需要专业人员进行)

g. VIDEO/DC(镜头控制信号选择开关)

ALC自动光圈镜头的控制信号有两种,当需要将直流控制信号的自动光圈镜头安装在摄像头上时,应该选择DC位置,需要安装视频控制信号的自动光圈镜头时,应该选择VIDEO位置。

当选择ALC自动光圈视频驱动镜头时,还会有一个视频电平控制(VIDEO LEVEL L/H)可能需要调整,该控制器调节输出给自动光圈镜头的控制电平,用以控制镜头光圈的开大和缩小(凹进光亮)。

在摄像头的配件中,有一个黑色的小插头,插头有四个针,联接摄像头上的黑色插座。如果用DC驱动的自动光圈镜头,镜头上已经做好了插头,只要插在插座上,把选择开关拨到DC即可;如果用视频驱动的自动光圈镜头,需要用户根据说明书上的标注,用烙铁焊好。由于厂家定义不同,所以焊法也有区别,请安装时留意。

h. SOFT/SHARP(细节电平选择开关)

该开关用以调节输出图像是清晰(SHARP)还是平滑(SOFT),通常出厂设定在SHARP位置。

i. FLICKERLESS(无闪动方式)

在电源频率为50Hz的地区,CCD积累时间为1/50秒,如果使用NISC制式摄像机,其垂直同步频率为60Hz,这样将造成视觉影像不同步,在监视器上出现闪动;反之,在电源为60Hz的地区用PAL制式摄像机也会有此现像。为克服此现像,在电子快门设置了无闪动方式档,对NISC制式摄像机提供1/100秒,对PAL制式摄像机提供1/120秒的固定快门速度,可以防止监视器上图像出现闪烁。手动电子快门:有些用户使用CCD摄取运动速度比较快的物体,如果尾1/50秒速度拍摄,会产生拖尾现象,严重影响图像质量。有些摄像头给出了手动电子快门,使CCD的电荷偶合速度固定在某一值,例如1/5001/10001/2000秒等等,此时CCD的电荷偶合速度提高,这样采集下来的图像相对来说会减少拖尾现象,而且对于观测高速运动或电火花一类物体,必须使用此设置。所以,某些专用摄像头给出了手动电子快门,提供给特殊用途的用户。手动电子快门的调整需要参看随机说明书,在此就不在赘述了

j.补充说明:

有很多用户要求在晚间没有光线的环境下监控,请注意:由于CCD摄像头同样是靠光线反射来成像,如果没有光,它的图像只会是一片漆黑再加上很多雪花。如何得到图像呢?

一种方法是加可见光照明,如路灯、探照灯;一种是加红外灯(特别是要求不能安装可见光源的场合),对于彩色CCD摄像头,对红外灯响应不够,有一些日夜两用彩色摄像头在夜间会自动转换成黑白模式。所以,你的监控系统要求夜间使用,一定要采用黑白CCD摄像头。

红外灯有室内、室外,短距离和长距离之分,一般常用室内10-20米范围的红外灯,由于墙壁的反射,图像效果还不错;用在室外长距离的红外灯效果就不会很理想,而且价格昂贵,不到必要时一般不采用。

楼主:
二.摄像机镜头

在电视监控系统中如何根据现场被监视环境,正确选用摄像机镜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直接影响到系统组成后在系统末端监视器上所看到的被监视面画的效果能否满足系统的设计要求(就画面范围或图像细节而言),所以正确的选用摄像机镜头可以使系统得到最优化设计并可获得良好的监视效果。

1.分类:
  摄像机镜头就光圈而言可分为手动光圈镜头及自动光圈镜头两种,就焦距而言又可分为定焦镜头及变焦镜头两种。

2.正确选用摄像机镜头。

a.手动、自动光圈镜头的选用

手动、自动光圈镜头的选用取决于使用环境的照度是否恒定。

# 对于在环境照度恒定的情况下,如电梯轿箱内、封闭走廊里、无阳光直射的房间内,均可选用手动光圈镜头,这样可在系统初装调试中根据环境的实际照度,一次性整定镜头光圈大小,获得满意亮度画面即可。

# 对于环境照度处于经常变化的情况,如随日照时间而照度变化较大的门厅、窗口及大堂内等,均需选用自动光圈镜头(必须配以带有自动光圈镜头插座的摄像机),这样便可以实现画面亮度的自动调节,获得良好的较为恒定亮度的监视画面。

对于自动光圈镜头的控制信号又可分为DCVIDEO控制两种,即直流电压控制及视频信号控制。这在自动光圈镜头的类型选用上,摄像机自动光圈镜头插座的连接方式上,以及选择自动光圈镜头的驱动方式开关上,三者注意协调配合好即可。 2、定焦、变焦镜头的选用

b.定焦、变焦镜头的选用

定焦、变焦镜头的选用取决于被监视场景范围的大小,以及所要求被监视场景画面的清晰程度。

  在镜头规格(镜头规格一般分为1/3″、1/2″和2/3″等)一定的情况下,镜头焦距与镜头视场角的关系为:镜头焦距越长,其镜头的视场角就越小(见图1所示);在镜头焦距一定的情况下,镜头规格与镜头视场角的关系为:镜头规格越大,其镜头的视场角也越大。所以由以上关系可知:在镜头物距一定的情况下,随着镜头焦距的变大,在系统末端监视器上所看到的被监视场景的画面范围就越小,但画面细节越来越清晰;而随着镜头规格的增大,在系统末端监视器上所看到的被监视场景的画面范围就增大,但其画面细节越来越模糊。在镜头规格及镜头焦距一定的前提下,CS型接口镜头的视场角将大于C型接口镜头的视场角。

  镜头视场角可分为图像水平视场角以及图像垂直视场角,且图像水平视场角大于图像垂直视场角,通常我们所讲的视场角一般是指镜头的图像水平视场角。

  在狭小的被监视环境中如电梯轿箱内,狭小房间均应采用短焦距广角或超广角定焦镜头,如选用镜头规格为1/2″,CS型接口,镜头焦距为3.6mm2.6mm镜头,这些镜头视场角均不小于99°或127°,这对于摄像机在狭小空间里一般标高为2.5m左右时,其镜头的视场角范围足以覆盖整个近距离狭小被监视空间。也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选用手动变焦镜头如日产Computar T2Z2814CS2镜头,这种镜头为1/3CS型接口手动光圈镜头,其焦距2倍可调(手动调焦)。调焦范围为2.86.0mm,视场角变化范围为96°~47.2°,这种镜头非常适合在狭小的被监视环境中使用,在使用时可方便地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实现对被监视场景的“点”或“面”的监视效果。

  对于一般变焦()镜头而言,由于其最小焦距通常为6.0mm左右,故其变焦()镜头的最大视场角为45°左右,如将此种镜头用于这种狭小的被监视环境中,其监视死角必然增大,虽然可通过对前端云台进行操作控制,以减少这种监视死角,但这样必将会增加系统的工程造价(系统需增加前端解码器、云台、防护罩等),以及系统操控的复杂性,所以在这种环境中,不宜采用变焦()镜头。

  在开阔的被监视环境中,首先应根据被监视环境的开阔程度,用户要求在系统末端监视器上所看到的被监视场景画面的清晰程度,以及被监视场景的中心点到摄像机镜头之间的直线距离为参考依据,在直线距离一定且满足覆盖整个被监视场景画面的前提下,应尽量考虑选用长焦距镜头,这样可以在系统末端监视器上获得一幅具有较清晰细节的被监视场景画面。在这种环境中也可考虑选用变焦()镜头(电动三可变镜头),这可根据系统的设计要求以及系统的性能价格比决定,在选用时也应考虑两点:(1)在调节至最短焦距时(看全景)应能满足覆盖主要被监视场景画面的要求;(2)在调节至最长焦距时(看细节)应能满足观察被监视场景画面细节的要求。通常情况下,在室内的仓库、车间、厂房等环境中一般选用6倍或者10倍镜头即可满足要求,而在室外的库区、码头、广场、车站等环境中,可根据实际要求选用10倍、16倍或20倍镜头即可(一般情况下,镜头倍数越大,价格越高,可在综合考虑系统造价允许的前提下,适当选用高倍数变焦镜头)n

c.正确选用镜头焦距的理论计算

摄取景物的镜头视场角是极为重要的参数,镜头视场角随镜头焦距及摄像机规格大小而变化(其变化关系如前所述),覆盖景物镜头的焦距可用下述公式计算:

(1)     f=u·D/U

(2)  f=h·D/H

f:镜头焦距、U:景物实际高度、H:景物实际宽度、D:镜头至景物实测距离、u:图像高度、h:图像宽度

()举例说明:当选用1/2″镜头时,图像尺寸为u=4.8mmh=6.4mm。镜头至景物距离D=3500mm,景物的实际高度为U=2500mm(景物的实际宽度可由下式算出H=1.333·U,这种关系由摄像机取景器CCD片决定)

将以上参数代入公式(1)中,可得f=4.8·3500/2500=6.72mm,故选用6mm定焦镜头即可。

经济混凝剂经济界

低照度摄像机的正确认识

目前市场上标榜的低照度摄像机无论是厂商或是进口商,对低照度的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彩色摄像机从0.0004LUX1LUX,黑白摄像机从0.00030.1LUX均有,(若搭配红外线,则均可达0LUX),这就是国内市场在CCTV产业的技术规格方面并无统一标准,而产生各说各话的情况。 行业内人士强调,照度能低到多少,不仅要看镜头的光圈大小(F值),更要看是在什麽条件限制下才能出现所标示的LUX值,否则只是流于数字的游戏罢了!以光圈大小(F值)而言,光圈愈大则其所代表的F值愈小,所需的照度愈低。另外电子灵敏度(ELECTRONICSENSITIVITY)是否提高,单一画面累积帧数为多少?红外线是ON还是OFF……等都应了解清楚,才不致被规格所标示的照度数值所混淆。 低照度摄像机在中国市场的演进过程 低照度摄像机在中国市场的演进简单分为以下三步:白天彩色/晚上黑白(COLOR/MONO);低速快门(SLOW/SHUTTER)及超感度摄像机(EXVIEW/HAD)。

楼主:
.监控外围设备介绍

1.云台

在前面的介绍中我们常提到云台,但有的人对它没有什么感性认识,其实云台就是两个交流电组成的安装平台,可以水平和垂直的运动。我们所说的云台区别于照相器材中的云台,照相器材的云台一般来说只是一个三脚架,只能通过手来调节方位;而监控系统所说的云台是通过控制系统在远端可以控制其转动方向的。

云台有多种类型:

按使用环境分为室内型和室外型,主要区别是室外型密封性能好,防水、防尘,负载大。

按安装方式分为侧装和吊装,即云台是安装在天花板上还是安装在墙壁上。

按外形分为普通型和球型,球型云台是把云台安置在一个半球形、球形防护罩中,除了防止灰尘干扰图像外,还隐蔽、美观、快速。

 在挑选云台时要考虑安装环境、安装方式、工作电压、负载大小,也要考虑性能价格比和外型是否美观。

2.云台故障处理方法

云台故障出现有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情况

1.无法控制云台
.无法控制解码器
.部份功能无法实现
.码转换器的信号指示灯不工作

分析:
.码转灯不闪

软件设置(灯不闪,主要是码转换器未进行工作,先从软件设置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软件中的解码器设置(解码器协议、COM口、波特率、校验位、数据位、停止位)
.更换一个COM口(检查COM口是否损坏),
.硬件,如上述设置后,还是无法正常使用,打开九针转25针转换器接口。检查接线是否为2-23-35-7,如果正确,检查码转换器电源是否正常(可用万用表进行电压和和电流测试(9V500MA)),没有问题可判定码转换器己经损坏
.无法控制解码器

解码器中无继电器响声。
.检查解码器是否供电。
.检查码转换器是否拔到了输出485信号。
.检查解码器协议是否设置正确
.检查波特率设置是否与解码器符合(检查地址码设置与所选的摄像机是否一致(详细的地址码拔码表见解码器说明书)
.检查解码器与码转换器的接线是否接错(1-485A2-B;有的解码器是1-485B2-A
.检查解码器工作是否正常(老解码器断电一分钟后通电,是否有自检声;软件控制云台时,解码器的UPDOWNAUTO等端口与PTCOM口之间会有电压变化,变化情况根据解码器而定24VOR220V,有些解码器的这些端口会有开关量信号变化),如有则解码器工作正常,否则为解码器故障
.检查解码器的保险管是否己烧坏。
.无法控制云台
.检查上面第六项是否正常
.解码器的24V220V供电端口电压是否输出正常
.直接给云台的UPDOWN、与PTCOM线进行供电,检查云台是否能正常工作。
.检查供电接口是否接错
.检查电路是否接错(老解码器为UPDOWN等线与PTCOM直接给云台供电,各线与摄像机及云台各线直接连接就可以了;有的解码器为独立供电接口
.云台控制的部份功能无法使用

  1.界面上无法操作(无法点击或点击无任何响应)
.按上述步骤检查码转
.安装相应的云台控制补丁程序
.通知供货商

  2.点击时码转灯亮或解码器里面有继电器响,但部份功能无法控制
.检察无法控制的功能部份接线是否正确、云台、镜头等设备是否完好、解码器功能端口是否电压、开关量输出是否正常
.控制时云台动作不正常

如出现转动无法停止情况,首先单独对该端口进行测试(直接向该端口通电,进行控制),如正常,则检查解码器对应的端口是否工作正常
.打开软件时,录像会产生马赛克

软件问题,咨询供货商

2.支架

如果摄像机只是固定监控某个位置不需要转动,那么只用摄像机支架就可以满足要求了。普通摄像机支架安装简单,价格低廉,而且种类繁多。 普通支架有短的、长的、直的、弯的,根据不同的要求选择不同的型号。室外支架主要考虑负载能力是否合乎要求,再有就是安装位置,因为从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室外摄像机安装位置特殊,有的安装在电线杆上,有的立于塔吊上,有的安装在铁架上……由于种种原因,现有的支架可能难以满足要求,需要另外加工或改进,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3.防护罩

防护罩也是监控系统中最常用的设备之一,主要分为室内和室外两种。室内防护罩主要区别是体积大小,外形是否美观,表面处理是否合格。功能主要是防尘、防破坏。 室外防护罩密封性能一定要好,保证雨水不能进入防护罩内部侵蚀摄像机。

有的室外防护罩还带有排风扇、加热板、雨刮器,可以更好的保护设备。当天气太热时,排风扇自动工作;太冷时加热板自动工作;当防护罩玻璃上有雨水时,可以通过控制系统启动雨刮器。 挑选防护罩时先看整体结构,安装孔越少越利于防水,再看内部线路是否便于联接,最后还要考虑外观、重量、安装座等等。

4.监视器

监视器是监控系统的标准输出,有了监视器我们才能观看前端送过来的图像。监视器分彩色、黑白两,尺寸有9101214151721英寸等,常用的是14英寸。 监视器也有分辨率,同摄像机一样用线数表示,实际使用时一般要求监视器线数要与摄像机匹配。 另外,有些监视器还有音频输入、S-video输入、RGB分量输入等,除了音频输入监控系统用到外,其余功能大部分用于图像处理工作,在此不作介绍。

5.视频放大器

当视频传输距离比较远时,最好采用线径较粗的视频线,同时可以在线路内增加视频放大器增强信号强度达到远距离传输目的。视频放大器可以增强视频的亮度、色度和同步信号,但线路内干扰信号也会被放大,另外,回路中不能串接太多视频放大器,否则会出现饱和现象,导致图像失真。

6.视频分配器

一路视频信号对应一台监视器或录像机,若想一台摄像机的图像送给多个管理者看,最好选择视频分配器。因为并联视频信号衰减较大,送给多个输出设备后由于阻抗不匹配等原因,图像会严重失真,线路也不稳定。 视频分配器除了阻抗匹配,还有视频增益,使视频信号可以同时送给多个输出设备而不受影响。

7.视频切换器

多路视频信号要送到同一处监控,可以一路视频对应一台监视器,但监视器占地大,价格贵,如果不要求时时刻刻监控,可以在监控室增设一台切换器,把摄像机输出信号接到切换器的输入端,切换器的输出端接监视器,切换器的输入端分为24 681216路,输出端分为单路和双路,而且还可以同步切换音频(视型号而定)。 切换器有手动切换、自动切换两种工作方式,手动方式是想看哪一路就把开关拨到哪一路;自动方式是让预设的视频按顺序延时切换,切换时间通过一个旋钮可以调节,一般在1秒到35秒之间。 切换器的价格便宜(一般只有三五百元),联接简单,操作方便,但在一个时间段内只能看输入中的一个图像。要在一台监视器上同时观看多个摄像机图像,就需要用画面分割器。

8.画面分割器

画面分割器有四分割、九分割、十六分割几种,可以在一台监视器上同时显示 4916个摄像机的图像,也可以送到录像机上记录。 四分割是最常用的设备之一,其性能价格比也较好,图像的质量和连续性可以满足大部分要求。九分割和十六分割价格较贵,而且分割后每路图像的分辨率和连续性都会下降,录像效果不好。 另外还有六分割、八分割、双四分割设备,但图像比率、清晰度、连续性并不理想,市场使用率更小。 大部分分割器除了可以同时显示图像外,也可以显示单幅画面,可以叠加时间和字符,设置自动切换,联接报警器材。

9.录像机

监控系统中最常用的记录设备是民用录像机和长延时录像机,因其操作简单易学,录像带也容易保存和购买。 与家用录像机不同,延时录像机可以长时间工作,可以录制24小时(用普通VHS 录像带)甚至上百小时的图像,可以联接报警器材,收到报警信号自动启动录像,可以叠加时间日期,可以编制录像机自动录像程序,选择录像速度,录像带到头后是自动停止还是倒带重录…… 延时录像机的性能虽然出众,但价格不菲,而且目前分辨率不是很高,在延时录像时图像也会丢失一部分,回放的图像是一顿一顿跳跃的。

  专业录像机:使用一盒普通家用录像带可以方便地录制24小时甚至168小时直至960小时的系统所有摄像机图像和音频信号,管理简明方便;录像重放时,配合视频图像处理器既能显示多画面分割图像又能手动切换显示某路摄像机全屏幕图像;异常图像确认可以在高速回放中进行;接收到传感器的报警信号,可以自动启动录像机或转换到实时录像状态;监视器显示操作程序和功能菜单。

10.红外光投射器

提供摄像机夜间工作所需照明。

11.云台镜头控制器

遥控现场云台全方位旋转并对摄像机镜头焦距、光圈调整。

12.监听头

在监视现场图像的同时,可以高灵敏度监听现场声音

13.顺序式视频音频切换器

可以对来自2路至12路的摄像机图像和相应的音频信号按照顺序进行切换,其时序切换图像信号分别在监视器上自动顺序显示,切换时间可调整。亦可手动切换选择或旁路隔离某一路指定摄像机图像显示。

14.矩阵切换控制器

预编了程序,用以控制视频和管理报警的输入和输出。

矩阵与解码器的连接方式

对于矩阵与解码器的连接方式,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特点。AD系列的产品(包括仿AD系列如ABWISHDEREK等)每个解码接口只能连接8个解码器,若超出则需要加配码分配器,PE系列的产品(包括其他RS485控制信号的产品)每个接口可以连接多达32个解码器,且驱动距离可以达到1300米。以上是解码矩阵和RS485矩阵在控制连线上的大概区别,可以参照相关网站

楼主:
四.DVR(数字硬盘录像机)

1.摘 要

数字硬盘录像设备(简称DVR)在闭路电视监控行业中已是焦点产品之一。以DVR为核心组成的数字硬盘录像监控系统将会成为传统录像监控系统的替代产品。数字录像技术的诞生,使得快速检索、高清晰重播图像成为可能。

数字硬盘录像监控系统以其功能集成化、录像数字化、使用简单化、监控智能化、控制网络化等优势,在安防领域得到了广泛重视,将会成为传统录像监控系统的替代产品。

2.DVR的分类

从功能和解压缩方式来将DVR分类。
a.以功能区分
  (1)单路数字硬盘录像机:如同一台长时间录像机,只不过使用数字方式录像,可搭配一般的影像压缩处理器或分割器等设备使用。
  (2)多画面数字硬盘录像机:本身包含多画面处理器,可用画面切换方式同时记录多路图像。
  (3)数字硬盘录像监控主机:集多画面处理器、视频切换器、录像机的全部功能于一体,本身可连接报警探测器,其他功能还包括:可进行移动侦测,可通过解码器控制云台旋转和镜头伸缩,可通过网络传输图像和控制信号等。
b.以解压缩方式区分

  数字硬盘录像机又分为硬解压和软解压两大类。硬解压是指由专门设计的电路和单片机晶片内的底层软件完成解压,软解压是指用电脑主机和高级语言编制的软件解压。通过实际工程应用总结,我们发现硬件压缩和解压比软件更真实可靠,原因是软件方式依赖于成本低廉、机箱庞大的电脑,并非闭路电视领域的专业产品,且使用中很容易死机和资料混乱,所记录的图像也有可能被更改或重新编辑;而硬件方式采用闭路电视领域的专业技术,图像画面具有清晰的压缩和解压缩,一旦被记录下来,就不可能更改。

3.DVR的选择分析

a.性能满足系统要求
  选择DVR,首先应明确设备用在哪里,是保安监控系统(如楼宇、办公大楼、博物馆等),还是对录像速度要求较高的银行柜员系统。用于保安监控系统的产品,其特点是功能齐全,具备良好的网络传输、控制功能,录像速度较慢,但通过与报警探测器、移动侦测的联动,也能使录像资源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用于银行柜员监控系统中的产品,其特点是录像速度高,每路均可达到25/秒(PAL制),但因其在图像处理上的工作量比前者大得多,故网络等其他功能相对较弱。因此,在不同类型的监控系统中应使用不同类型的硬盘录像机。
b.适当加挂硬盘
  一般来说,DVR自带硬盘是不够用户使用的。例如,用于银行柜员监控的DVR,自带最大硬盘容量为80GB(这已是目前最大的IDE硬盘了),而银行要求图像保存30天,录像长度至少200小时,如果使用八路即时DVR,即使将每帧图像资料量压缩至2K,需要的硬盘容量也至少为300G,而且将图像资料量压缩至2K,图像质量是否可接受还很难说。

楼主:
五.配线的技术要求

1. 室内配线的技术要求

  室内配线不仅要求安全可靠,而且要使线路布置合理、整齐、安装牢固。技术要求如下:

 1.1  使用导线,其额定电压应大于线路的工作电压;导线的绝缘应符合线路的安装方式和敷设的环境条件。导线的横截面积应能满足供电和机械强度的要求。

1.2 配线时应尽量避免导线有接头。除非用接头不可的,其接头必须采用压线或焊接,导线连接和分支处不应受机械力的作用。空在管内的导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接头,必要时尽可能将接头放在接线盒探头接线柱上。

1.3 配线在建筑物内安装要保持水平或垂直。配线应加套管保护(塑料或铁水管,按室内配管的技术要求选配),天花板走线可用金属软管,但需固定稳妥美观。

1.4 信号线不能与大功率电力线平行,更不能穿在同一管内。如因环境所限,要平行走线,则要远离50cm以上。

1.5 报警控制箱的交流电源应单独走线,不能与信号线和低压直流电源线穿在同一管内,交流电源线的安装应符合电气安装标准。

1.6 报警控制箱到天花板的走线要求加套管理入墙内或用铁水管加以保护,以提高防盗系统的防破坏性能。

2、室内配管的技术要求

2.1 线管配线有明配和暗配两种。明配管要求横平竖直、整齐美观。暗配管要求管路短,畅通、弯头少。

2.2 线管的选择,按设计图选择管材种类和规格,如无规定时,可按线管内所穿导线的总面积(连外皮),不超过管子内孔截面积的70%的限度进行选配。

2.3 为便于管子穿线和维修,在管路长度超过下列数值时,中间应加装接线盒或拉线盒,其位置应便于穿线。

(1) 管子长度每超过40米,无弯曲时;

(2) 长度每超过25米、有一弯时;

(3) 长度每超过15米、有两个弯时;

(4) 长度每超过10米、有三个弯时;

2.4 线管的固定、线管在转弯处或直线距离每过1.5米应加固定夹子。

2.5 电缆线管的弯曲半径应符合所穿入电缆弯曲半径的规定。

2.6 凡有砂眼、裂缝和较大变形的管子禁止使用于配线工程。

2.7 线管的连接应加套管连接或扣连接。

2.8 坚直敷设的管子,按穿入导线截面的大小,在每隔10-20米处,增加一个固定穿线的接线盒(拉线盒),用绝缘线夹将导线固定在盒内,导线越粗,固定点之间的距离越短。

2.9 在不进入盒()内的垂直管口,穿入导线后,应将管口作密封处理。

2.10 接线盒或拉线盒的固定应不少于三个螺丝。

2.11 连线盒与管子的连接应加杯梳。

2.12 接线盒或拉线盒应加盖。

2.13 线管的分支处应加分线盒。

3、空间探测器的安装技术要求
   3.1 空间探测器的安装应符合技术说明书的要求。
   3.2 探测器的安装应保证 24小时有防拆功能,以防止人为的破坏。
   3.3 探测器的安装位置应避免耗子之类的小动物爬行靠近。
   3.4 探测器的安装在坚固而不易振动的墙面上,要用2-3个螺丝固定。
   3.5 探测器的安装应使其前面探测范围内没有障碍物。

楼主:
.验收通则
l、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技防工程的验收要求和验收方法,是验收技防工程的基本依据。
、引用标准
    GB50198
94 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
T165711996 文物系统博物馆安全防范工程设计规范
    GB
T166761996 银行营业场所安全防范工程设计规范
    GA28
92 货币印制企业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
    GA38-92
银行营业场所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
    GA
T7094 安全防范工程费用概预算编制办法
    GA
T7294 楼宇对讲电控防盗门通用技术条件
    GA
T7494 安全防范工程通用图形符号
    GA
T7594 安全防范工程程序与要求
、定义
功能验收是指对技防工程的所有功能,如:防盗功能、防劫功能、报警功能、监控功能、联动功能、防破坏功能和联网功能等进行试验考核。
质量验收是指对技防工程的内在质量和外在质量进行验收,包括设计质量,器材质D量和安装质量等。
维修保养措施验收是指技防工程是否有维修保养措施,对此要进行考核。
培训验收是指设计安装公司对用户的使用操作人员进行培训的情况进行验收。
、一般要求
  技防工程验收是保证技防工程质量,使系统能长期正常运转,充分发挥技术防范作用的医关键,所以一般要求对技防工程功能、工程质量、维修保养措施和培训进行验收。考核工程底是否达到了技防法规要求,用户委托书和环境条件要求。
、技术要求
1 功能验收的技术要求,根据设计,所有功能都要运作正常。
11防盗功能,当警戒以后,防护范围内,包括周界防范,空间防范和点防范,凡有非反法人侵都会引起报警,并在控制箱上有防盗报警指示。
12 防劫功能区当系统接火电源后,任何时候防劫开关被触动,均能引起报警,并在控制箱上有防劫报区警指示。
13 防破坏功能怪系统运行中,技防器材被拆、传输线路被剪,形成开路或短路,均能引起报警,并在控制回箱上有指示。
14 联网功能回单体报警系统当报警后要及时准确将警清上传至报警联网中心。
15 联动功能医当技防工程有监控系统和报警系统时,要有联动功能,即报警系统报警时监控系统要启区动工作,照明灯要开启、摄像机要工作、录像机要录像。
16 监控功能医利用摄像机、监视器、录像机(或其它图像记录设备)对实时现场图像进行监控、显示和巨记录,要求要看得清,记得住,能达到图像监控验收标难。
17 呼叫功能回对讲系统的呼叫要求准确无误,操作方便。
18 开门功能和关门功能区开门功能要求操作方便、正常、开启灵活;关门功能要求噪声小、灵活、无误。
2 质量验收的技术要求
      5.2.1
设计质量

  要求要符合用户委托书要求,防范严密、无漏洞,能起安全防范作用。着重要求系统要回设计有防破坏功能,重要部位要设计多层防范。
2.2 技防器材质量

  要求技防器材能满足设计要求,所用器材的型号、规格、产地与签订的合同相符,有出厂合格证。
23 安装质量

  要符合安装标准要求
2在试运行中,无不正常记录,要求稳定,能达到设计要求。
2主观评价质量验收人员对系统进行主观评价,要求系统符合设计要求,如操作方便、图像清浙、外观
2. 6 客观评价质量 对系统器材和整个系统的性能指标用仪器进行测试,要求符合器材技术规范和系统技]术规范要求。
维修保养措施验收的技术要求

  维修保养措施要求有规章、有措施、有人员、做到定期检查、及时维修。
培训验收的技术要求 对操作和管理人员进行培训,要求有教材培训、有规划,达到熟练操作,小故障能及时D排除的要求

楼主:
.监控系统常见的故障现象及其解决方法

在一个监控系统进入调试阶段、试运行阶段以及交付使用后,有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现象,如:不能正常运行、系统达不到设计要求的技术指标、整体性能和质量不理想,亦即一些“软毛病”。这些问题对于一个监控工程项目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复杂的、大型的监控工程项目来说,是在所难免的。

1.电源不正确引发的设备故障。电源不正确大致有如下几种可能:供电线路或供电电压不正确、功率不够(或某一路供电线路的线径不够,降压过大等)、供电系统的传输线路出现短路、断路、瞬间过压等。特别是因供电错误或瞬间过压导致设备损坏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在系统调试中,供电之前,一定要认真严格地进行核对与检查,绝不应掉以轻心。

2.由于某些设备(如带三可变镜头的摄像机及云台)的连结有很多条,若处理不好,特别是与设备相接的线路处理不好,就会出现断路、短路、线间绝缘不良、误接线等导致设备的损坏、性能下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应根据故障现象冷静地进行分析,判断在若干条线路上是由于哪些线路的连接有问题才产生那种故障现象。这样就会把出现问题的范围缩小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带云台的摄像机由于全方位的运动,时间长了,导致连线的脱落、挣断是常见的。因此,要特别注意这种情况的设备与各种线路的连接应符合长时间运转的要求。

3.设备或部件本身的质量问题。从理论上说,各种设备和部件都有可能发生质量问题。但从经验上看,纯属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多发生在解码器、电动云台、传输部件等设备上。值得指出的是,某些设备从整体上讲质量上可能没有出现不能使用的问题,但从某些技术指标上却达不到产品说明书上给出的指标。因此必须对所选的产品进行必要的抽样检测。如确属产品质量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更换该产品,而不应自行拆卸修理。

除此之外,最常见的是由于对设备调整不当产生的问题。比如摄像机后截距的调整是非常细致和精确的工作,如不认真调整,就会出现聚焦不好或在三可变镜头的各种*作时发生散焦等问题。另外,摄像机上一些开关和调整旋钮的位置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系统的技术要求、解码器编码开关或其它可调部位设置的正确与否都会直接影响设备本身的正常使用或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性能。

4.设备(或部件)与设备(或部件)之间的连接不正确产生的问题大致会发生在以下几个方面:⑴阻抗不匹配。

⑵通信接口或通信方式不对应。这种情况多半发生在控制主机与解码器或控制键盘等有通信控制关系的设备之间,也就是说,选用的控制主机与解码器或控制键盘等不是一个厂家的产品所造成的。所以,对于主机、解码器、控制键盘等应选用同一厂家的产品。

⑶驱动能力不够或超出规定的设备连接数量。比如,某些画面分割器带有报警输入接口在其产品说明书上给出了与报警探头、长延时录像机等连接的系统主机连成系统,如果再将报警探头并联接至画面分割器的报警输入端,就会出现探头的报警信号既要驱动报警主机,又要驱动画面分割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出现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表现出的现象是,画面分割器虽然能报警,但出于输入的报警信号弱而工作不稳定,从而导致对应发生报警信号的那一路摄像机的图像画面在监视器上虽然瞬间转换为全屏幕画面却又丢掉(保持不住),而使监视器上的图像仍为没报警之前的多画面。

解决类似上述问题的方法之一是通过专用的报警接口箱将报警探头的信号与画面分割器或视频切换主机相对应连接,二是在没有报警接口箱的情况时,可自行设计加工信号扩展设备或驱动设备。

a..视频传输中,最常见的故障现象表现在监视器的画面上出现一条黑杠或白杠,并且或向上或向下慢慢滚动。因此,在分析这类故障现象时,要分清产生故障的两种不同原因。要分清是电源的问题还是地环路的问题,一种简易的方法是,在控制主机上,就近只接入一台电源没有问题的摄像机输出信号,如果在监视器上没有出现上述的干扰现象,则说明控制主机无问题。接下来可用一台便携式监视器就近接在前端摄像机的视频输出端,并逐个检查每台摄像机。如有,则进行处理。如无,则干扰是由地环路等其它原因造成的。

b.监视器上出现木纹状的干扰。这种干扰的出现,轻微时不会淹没正常图像,而严重时图像就无法观看了(甚至破坏同步)。这种故障现象产生的原因较多也较复杂。大致有如下几种原因:

⑴视频传输线的质量不好,特别是屏蔽性能差(屏蔽网不是质量很好的铜线网,或屏蔽网过稀而起不到屏蔽作用)。与此同时,这类视频线的线电阻过大,因而造成信号产生较大衰减也是加重故障的原因。此外,这类视频线的特性阻抗不是75Ω以及参数超出规定也是产生故障的原因之一。由于产生上述的干扰现象不一定就是视频线不良而产生的故障,因此这种故障原因在判断时要准确和慎重。只有当排除了其它可能后,才能从视频线不良的角度去考虑。若真是电缆质量问题,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把所有的这种电缆全部换掉,换成符合要求的电缆,这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⑵由于供电系统的电源不“洁净”而引起的。这里所指的电源不“洁净”,是指在正常的电源(50周的正弦波)上叠加有干扰信号。而这种电源上的干扰信号,多来自本电网中使用可控硅的设备。特别是大电流、高电压的可控硅设备,对电网的污染非常严重,这就导致了同一电网中的电源不“洁净”。比如本电网中有大功率可控硅调频调速装置、可控硅整流装置、可控硅交直流变换装置等等,都会对电源产生污染。 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法比较简单,只要对整个系统采用净化电源或在线UPS供电就基本上可以得到解决。

⑶系统附近有很强的干扰源。这可以通过调查和了解而加以判断。如果属于这种原因,解决的办法是加强摄像机的屏蔽,以及对视频电缆线的管道进行接地处理等。

c..由于视频电缆线的芯线与屏蔽网短路、断路造成的故障。这种故障的表现形式是在监视器上产生较深较乱的大面积网纹干扰,以至图像全部被破坏,形不成图像和同步信号。这种情况多出现在BNC接头或其它类型的视频接头上。即这种故障现象出现时,往往不会是整个系统的各路信号均出问题,而仅仅出现在那些接头不好的路数上。只要认真逐个检查这些接头,就可以解决。

d..由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不匹配引起的故障现象。这种现象的表现形式是在监视器的画面上产生若干条间距相等的竖条干扰,干扰信号的频率基本上是行频的整数倍。这是由于视频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不是75Ω而导致阻抗失配造成的。也可以说,产生这种干扰现象是由视频电缆的特性阻抗和分布参数都不符合要求综合引起的。解决的方法一般靠“始端串接电阻”或“终端并接电阻”的方法去解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视频传输距离很短时(一般为 150米以内),使用上述阻抗失配和分布参数过大的视频电缆不一定会出现上述的干扰现象。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在选购视频电缆时,一定要保证质量。必要时应对电缆进行抽样检测。

e.由传输线引入的空间辐射干扰。这种干扰现象的产生,多数是因为在传输系统、系统前端或中心控制室附近有较强的、频率较高的空间辐射源。这种情况的解决办法一个是在系统建立时,应对周边环境有所了解,尽量设法避开或远离辐射源;另一个办法是当无法避开辐射源时,对前端及中心设备加强屏蔽,对传输线的管路采用钢管并良好接地。

()

a. 监视器的图像对比度太小,图像淡。

这种现象如不是控制主机及监视器本身的问题,就是传输距离过远或视频传输线衰减太大。在这种情况下,应加入线路放大和补偿的装置。

b. 图像清晰度不高、细节部分丢失、严重时会出现彩色信号丢失或色饱和度过小。

这是由于图像信号的高频端损失过大,以3MHz以上频率的信号基本丢失造成的。这种情况或因传输距离过远,而中间又无放大补偿装置;或因视频传输电缆分布电容过大;或因传输环节中在传输线的芯线与屏蔽线间出现了集中分布的等效电容造成的。

c. 色调失真。

这是在远距离的视频基带传输方式下容易出现的故障现象。主要原因是由传输线引起的信号高频段相移过大而造成的。这种情况应加相位补偿器。

d. *作键盘失灵。

这种现象在检查连线无问题时,基本上可确定为*作键盘“死机”造成的。键盘的*作使用说明上,一般都有解决“死机”的方法,例如“整机复位”等方式,可用此方法解决。如无法解决,就可能是键盘本身损坏了。

e. 主机对图像的切换不干净。

这种故障现象的表现是在选切后的画面上,叠加有其它画面的干扰,或有其它图像的行同步信号的干扰。这是因为主机或矩阵切换开关质量不良,达不到图像之间隔离度的要求所造成的。

如果采用的是射频传输系统,也可能是系统的交扰调制和相互调制过大而造成的。一个大型的、与防盗报警联动运行的电视监控系统,是一个技术含量高、构成复杂的系统。各种故障现象虽然都有可能出现,但只要把好所选用的设备和器材的质量关,严格按标准和规范施工,一般是不会出现大问题的。即使出现了,只要冷静分析和思考,不盲目地大拆大卸,是会较快解决问题的。

楼主:
***报 警 系 统***

一、入侵探测器概述

入侵探测器的种类

1.按用途或使用的场所不同来分可分为户内型入侵探测器、户外型入侵探测器、周界入侵探测器、重点物体防盗探测器等等。

2.按探测器的探测原理不同或应用的传感器不同来分  可分为雷达式微波探测器、微波墙式探测器、主动式红外探测器、被动式红外探测器、开关式探测器、超声波探测器、声控探测器、振动探测器、玻璃破碎探测器、电场感应式探测器、电容变化探测器、视频探测器、微波被动红外双技术探测器、超声波被动红外双技术探测器等等。

3.按探测器的警戒范围来分  可分为点控制型探测器、线控制型探测器、面控制型探测器及空间控制型探测器。

  请参看表1-1

1-1 按探测器的警戒范围分类

4.按探测器的工作方式来分 可分为主动式探测器与被动式探测器。

5.按探测器输出的开关信号不同来分。 可分为常开型探测器和常闭型探测器以及常开/常闭型探测器。参看图1-3(a)和图1-3(b)

1-3 常开型探测器与常闭型探测器

当需要将几个探测器同时接在一个防区时,可采用以下的方式连接。参看图1-4。只要其中有一个探测器发出短路或开路报警信号,报警控制器就可发出声光报警信号。

6.按探测器与报警控制器各防区的连接方式不同来分   基本上可分为三种方式,这就是四线制、两线制和无线制三种。

四线制:参看图1-5

 一般常规需要供电的探测器,如红外探测器、双鉴探测器、玻璃破碎探测器等均采用的是四线制。

如某种被动红外器的接线端子板上的标注如图1-6所示。

1-6 某种被动红外探测器的接线端子板

又如某种微波被动红外双鉴探测器的接线端子板上的标注如图1-7所示。

1-7 某种微波-被动红外双鉴探测器的接线端子板

1-7与图1-6的不同点在于多了防拆开关的两个接线端子。

又如某种玻璃破碎探测器的接线端子板上的标注如图1-8所示。

1-8 某种玻璃破碎探测器的接线端子板

1-8与图1-6的不同点在于不仅多了防拆开关的两个接线端子,而且该种探测器还属于常开/常闭型探测器,既有常闭(NC)输出端,又有常开(NO)输出端。使用时可根据需要将NCC端或NOC端接至报警控制器的某一防区输入。

楼主:
2)两线制:又可分为三种情况。

探测器本身不需要供电。

 如某种紧急报警按钮的接线端子板上的标注如图1-9所示。

1-9 某种紧急报警按钮的接线端子板

  使用时可根据需要将NCC端或NOC端接至报警控制器的某一防区输入即可。

  探测器需要供电。

两总线制。

参看图1-10

1-10 两总线制

  (3)无线制。

  无线制系统需要采用专用的无线探测器和无线报警接收机。参看图1-11

1-11 无线制

楼主:
入侵探测器的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在选购、安装、使用人侵探测器时,必须对各种类型探测器的技术性能指标有所了解,否则必然会给使用带来很大的盲目性,以至达不到有效的安全防范的目的。

  1.漏报率 2.探测率 3.误报率 4.探测范围

  通常有以下几种表示方法:

  探测距离

  探测视场角

  探测面积(或体积)

  例如,某一被动红外探测器的探测范围为一立体扇形空间区域。表示成:探测距离≥15m;水平视场角120°;垂直视场角43°;某一微波探测器的探测面积≥100m2;某一主动红外探测器的探测距离为150m

  5.报警传送方式,最大传输距离

  传送方式是指有线或无线传送方式。最大传输距离是指在探测器发挥正常警戒功能的条件下,从探测器到报警控制器之间的最大有线或无线的传输距离。

  6.探测灵敏度

  是指能使探测器发出报警信号的最低门限信号或最小输入探测信号。该指标反映了探测器对入侵目标产生报警的反应能力。

  7.功耗

  探测器在工作时间的功率消耗。分为静态(非报警状态)功耗及动态(报警状态)功耗。

  8.工作电压

  探测器工作时的电源电压(交流或直流)。一般用伏特(V)来表示。

  9.工作电流 10.工作时间 11.环境温度

  室内应用:—10—55相对湿度≤95%;

  室外应用:—20—75相对湿度≤95%;

楼主:
一.红外对射探头

1.ALEPH红外对射探头调试指南

准备工作  6点可要牢记

确保所有探头的布线、接线正确无误;

探头的安装符合说明书的要求;

安装前应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

充分了解红外对射探头的基本工作原理;

供电后,请首先测量发射器及接收器电源接线端的供电电压,该电压必须在说明书中指定的电压范围之内;

做好上述准备工作后,按下述步骤,您便可顺利地调整好ALEPH红外对射探头。当然以下调试需2个以上的人员,为了便于说明,我们设定AB两人,并备有对讲机。

调试步骤:

   ① 首先目测发射、接收器是否位于同一水平线上;否则进行调整(可利用发射及接收器的瞄准器)。
   ② 用一吊线锤,测试一下发射、接收器是否同时垂直;否则进行调整。
   ③ 打开发射、接收器的外壳,确认红色滤光片是否盖在接收器光学组件上。
   ④ 将万用表设定在直流1020V档位上,将测量棒插入接收器测试孔内(注意±极性)。
   ⑤ A人观察万用表读数,B人去发射端调整。
   ⑥ B人首先调整左右方向,注意要慢慢地从一个方向开始,A人观察读数,达到最大值时用对讲机通知B人,反复几次,使B人将发射器调整到最佳位置(即A人读出的电压值最大)。
   ⑦ 完成⑥后,B人再调发射器上下仰角,方式同⑥。如果上述的全部步骤准确无误的话,此时的输出电压,应该完全与说明书中相符合,HA-20W 5.5V以上, HA-40W 4V以上。此时的供电电压是约14V左右的情况,若供电电压高,则输出电压会更高。

症状                     异常原因                 处置和点检
投光器指示灯不亮               电源电压不合适                (断线、电压低等)  检查 电压,调整至合适值 DC10.5~26V,AC8~18.5 检查配线、校正

遮住受光器光轴警报指示灯亮,但不报警  信号线短路  检查配线、校正信号接点溶化(信号线异常电流)或接触不良  修理、校正

受光器的警报指示    (灯不息灯)  投受光器的光轴不重合  参照光轴调整部、调正光轴,投受光器光轴之间有障碍物  排除障碍物或变更安装位置  投受光器外置污染  清除污物  雾天报警(误报)    光轴不完全重合  参照光轴调整部、调正光轴
雨天报警(误报)  光轴不完全重合  参照光轴调整部、调正光轴

雪天报警(误报)  光轴不完全重合  参照光轴调整部、调正光轴

因小动物影响而报警(误报)     遮光时间设定过短  调整遮光时间

ABT-30/60/80/100

  方法同HA-20/40W的调整方法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ABT系列的探头没有纸质滤光片。同时在24V电源电压的情况下,输出电压应该在3.5V左右,盖上外壳电压在2.8V以上即可完全正常工作。

故障            故障原因                           对策
投光器指示灯不亮    电源电压不适合    (断线、短路等)  检查电源配线

受光器指示灯不亮  电源电压不适合      (断线、短路等)  检查电源配线

光线被遮断,受光器指示灯不亮    因反射或其他投光器的光线进入受光器

 两条光束没有同时被遮断③ 遮光时间设定过短

 除去反射物体或变更光轴方向② 同时遮断两束光③ 延长遮光时间 遮断光线后,
受光器报警指示灯亮,但无报警信号输出   配线断路或短路② 接点接触不良 检查配线和接点

受光器的报警指示灯常亮   光轴不重合② 投、受光器之间有障碍物③ 外罩被污物污染  重新调整光轴② 清除障碍物③ 清洗外罩 断断续续有报警信号输出   配线不良② 电源电压有变动③ 投、受光器之间有活动障碍物④ 安装基础不稳定⑤ 光轴重合精度不够⑥ 其他移动物体遮光  检查配线② 检查电源③ 去除障碍物或变更设置场所④ 选择基础牢固的场所⑤ 重新调校光轴⑥ 调整遮光时间或变更安装场所

ABQ-75/150/200/250 ABH-75/150/200/250

四光束,调试方法基本相同输出电压应为1.7V

疑难              检查                 更正

投光器之发光       二极管(LED)不亮  不正确接线及/或电压不足  确保供应投光器之电压是直流1228伏特

当射线被遍挡时受光器的警报(ALEPH)指示灯不亮   投光器的光束投射到另 一物体且反射至受光器② 四束光束并非同时被遮挡③ 遮挡光束的时间短于已设定的反应时间  移去反射物体或改变安装位置及光束对准方向② 确保光束是同时被遮挡③ 调整受光器内之反应时间钮以减少反应时间

射线已被遮挡及受光器红色发为二极管(LED)亮但无触发警报   连接至防盗主机之接线被剪② 由于负荷过重引至继电器开路  检查接线及量度输出电压② 彻底检查整个系统
受光器红色发光

二极管(LED)保持长亮   镜片未直线对准② 射线被遮挡③ 面盖模糊或不洁  重新(直线调校)② 移去障碍物③ 清洁面盖

 误报   接线不良② 电压已改变③ 飘荡物件受风影响遮挡光束④ 受光器及或投光器下稳定(摆动)⑤ 非完全直线对准⑥ 雀鸟或其它物体飞越光束  检查接线② 检查电压③ 移去该物件或改变安装位置④ 稳定它们⑤ 重复(直线调校)⑥ 调整受光器内之反应调整钮以改变敏感度

楼主:
明天继续吧。

网友A:
打算学习这类东西额

网友B(2016-04-13):
正要学习这些东西,谢谢了

网友B:
回复内容:谢谢分享

引用 楼主:
一.红外对射探头1.ALEPH红外对射探头调试指南准备...

网友C(2016-05-20):
能不能整理成附件呢!我想下载下来学习的!

网友D:
真要学习这些!

网友D:
真要学习这些!明天继续学习!

网友E(2016-07-21):
人工费的规定发给打发士大夫似的

网友F(2017-11-23):
创新是科学房屋的生命力,实现气象自观无线备份通信链设在气象设备用户眼里几乎是天方夜谭,为了解决客户的需求,我公司根据客户需求对项目可行性进行调研,建立项目小组,经过多次测试,在2015年5月完成了南苑机场西跑道自动站自观无线备份通信链路,在气象设备科研中属全国首例,项目优势在于增加硬件成本低,施工量少,技术成熟,结构简单,不改变现有网络结构和配置,不改变自动观测系统配置,航管小区无需新增硬件设备,采用虚拟技术跳过了TS16等转换设备,规避了链路中断风险同时规避TS16故障、死机的风险。

庆祝我司成为北京路局沧州客运段各站无线设备唯一供货商-姚官屯站
管理铁路安全的时候,主要的监控区域包括了铁路的线路、枢纽、桥梁、货场、车站、道口等重要场所,另外,也少不了对铁路沿线临时施工、自然灾害(洪水、塌方等)等引起各种紧急情况进行应急监控。

铁路系统的部门分门别类有很多、而且遍布在全国各地、不集中,另加上当地的现场环境也各种各样,这十分不利于有线网络的布置;因此,建立无线视频监控系统,实现铁路各重点监控、部门的无线互联,完成业务数据的实时传输与交互,方便管理人员及时发现事故、危险、隐患等,保障人员及生产运输安全。

例如,铁路的货场可以通过无线监控传输设备,方便快捷、无须铺设网线电缆组建无线监控网络,建立铁路专用货场无线监控系统,最大程度地丰富和完善货场的安防管理。在组件无线监控系统之前,我们都必须充分考虑站场线路的复杂程度、监控距离,布线难度等,采用无线传输设备(如2.4G或5.8G的微波传输设备),而在部分有布线条件的场所则可以采用光纤传输。

考虑到铁路运输的距离大部分都十分远,因此不推荐用模拟无线传输设备(因为模拟传输设备的传输距离一般比较短),这里我们一般建议采用数字无线传输设备,无线传输设备在图像传输、录像控制、存储介质、功能扩展、编辑与记录等方面都有明显优势;

数字无线传输设备的优势如下:

可以轻松对现场作业进行远程监控:

在控制室中,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无线云台控制设备对前端摄像头进行远程控制,全方位监控现场情况、或进行监控指导;使施工、非正常行车、调车作业、重点列车等关键作业得到有效的安全保障;另外,在监控室中还能清晰显示值班员的表簿填记内容及控制台光带显示状态。

双向语音功能:

对前端值班员作业用语进行监听的同时,也能实现控制室与中间站值班员的双向对讲;

远程视频会议功能:

能任意设定主会场,召开视讯会议;

监控图像传输功能:

所有监控图像可通过网络传输至上级单位,上级领导只需登录网络则可以查看监控录像;

与其他系统的连接:

提供网络接口,接入站段办公网络系统;

监控信息的存储功能:

所有的监控信息可以录入数字存储硬盘,自动录像循环覆盖,根据用户的需求选择采用的硬盘存储容量。

网友G(2018-01-09):
感觉很有用呀

网友H(2019-07-26):
感觉很有用呀,谢谢!

网友I(2021-05-09):
是基础的知识,不过现在有些产品更新得很快,原有的知识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