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干簧管传感器的水表怎样接到台达PLC的输入端

楼主(2012-09-18):
这个是接线图,

技术参数

1.       最大触点功率10W

2.       最大开关电压100VDC

3、最大开关电流为0.5A。根据客户需要内置电阻的不同,电流的最大值可参照电阻的允许电流值(内置电阻一般为1/6W);

这样接线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那个外置的电阻应该要多大的,那个内置的R是为零的

网友A:
没玩过干和簧管式开关,我的理解那个也是一个无源的干触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必要在电源上串那个电阻了。

1:PLC的输入所占功率很小,你0.5A肯定够

2:我一般喜欢共负极,就是24开关电源的负接PLC的G和S/S,24正经过开关接到X0

网友B:
干簧管,又不是三极管,你2个电阻串起来从中间取,那不是分压了吗?那会导致给X0的电压太低,驱动不了PLC内部的光耦。

楼主:
对:wenwan90关于干簧管,又不是三极管,你2个电阻串起来从中间取,那不是分压了吗?那会导致给X0的电压太低,驱动不了PLC内部的光耦。 内容的回复:

那个触点旁边的电阻是为0的,根据买家的说法是直接加24V电会把那个干簧管烧坏的,还是说PLC内部就已经有负载了不需要再加电阻的啊?

网友C:
传感器引出来几根线?三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根,传感器里面电阻是为零的

网友B:
直接接,没问题,PLC内部是有电阻的。

网友E:
看图的话,应当就是相当于一个开关触点吧。

网友F:
看样子可以直接接

网友G:
干簧管就是个干接点

网友H:
+24V不用接的。跟接别的输入开关一样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