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7ME4100流量计显示突高

楼主(2012-09-18):
各位大侠:

  小弟是工控上的新手,有一事求助,麻烦各位给些指导。

  我们这用了几台西门子7ME4100系列质量流量计,使用FC070流量变送器,通过ET200M耦合应用到SIMATIC S7 --300PLC。由变频器根据指令调节计量泵转速。前段时间运行一直正常,最近有一台出现下述情况:正常使用状态下,流量会突然升高,(期间未进行任何操作),计量泵转速同时也很大。不断电再开机,情况一样,即实际流量比设定流量要大很多。把控制系统的电全部断掉后,停10分钟左右再开机,就会正常。

  原因在哪呢?难道是FC070流量变送器接触不好?

 麻烦大侠们给小弟些帮助

网友A:
你没说清楚你的问题

1、实际流量比设定流量大具体是什么情况,是现场有流量计测得流量,还是PLC里读到的流量变大,控制用的PID?控制量是读回来流量,然后和设定流量比较来控制计量泵的转速?

楼主:
对:活在世界的中心关于你没说清楚你的问题1、实际流量比设定流量大具体是什么情况,是现场有流量计测得流量,还是PLC里读到的流量变大,控制用的PID?控制量是读回来流量,然后和设定流量比较来控制计量泵的转速?内容的回复:

现场流量忽然变大,plc读到的流量自然就大了。现在的问题简单点说就是:比如我设定的流量是10,正运转过程中,流量忽热增高到100(即实际流量),并且不会往下降,而此时我的设定流量还是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