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没接伺服的IO口时,可以测到脉冲输出,接上IO口时,没有输出

楼主(2012-09-18):
我用S7-200控制伺服电机,plc没接伺服的IO口时,可以测到脉冲输出,而接上伺服的IO口时,输出脉冲就测不到了呢?这是什么原因呢,望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A:
查看伺服的IO口电路接口,应该是电路接错了,或者伺服IO接口坏了。

网友B:
有好多伺服驱动器接受的信号是5V的,200的PLC是24V的,注意电压等级,别烧坏了

网友C:
估计还是电源不对吧    注意查看一下电源接法

网友D:
我也觉得是伺服的I/O口被烧了,经常的事。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前辈的回答

我带着这些疑问把伺服拿到修过的地方去看了,维修工程师他用脉冲发生的设备给上,电机是可以转的。然后IO口他也检查了,没烧;

现在我有如下几个问题

1、脉冲发生的设备上给出的电平是5V的,我测了plc经过2.2K的电压降压后给到伺服的电平只有3V,那这3v能使电机起转吗?

2、试着试着,plc输出的脉冲在示波器里测不到了(只有一条直线,还是一下有一下没的,信号为0),plc是继电器输出的,这是不是意味着,plc的这个脉冲输出口坏掉了呢?

不过现在我在尝试用另一个脉冲输出口去试,不过还没成功

3、今天之前我测到的是有脉冲的,还有一个可以怀疑的原因就是我编的程序,他是不是可以让电机在脉冲+方向信号的位置控制方式下正常让电机转起来?

我传上去麻烦大家帮我看看程序是不是编的有问题呢?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怎么转不了的。。。。。。。。。。。

网友E:
对:dd08305205关于首先谢谢各位前辈的回答我带着这些疑问把伺服拿到修过的地方去看了,......plc是继电器输出的,这是不是意味着......内容的回复:

老大,你用继电器输出脉冲信号呀!换成晶体管输出的吧!

楼主:
呵呵,现在手上只有这一款plc,头说先用这个编好程序

会不会可能因为继电器输出的脉冲频率太低,电机才不转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