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怎么做中英文画面互换

楼主(2012-09-18):
求助:要求触屏显示界面可以中英文互换,参考了视频的多国语言切换教程,可是实际试的时候怎么也不行,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编辑的时候要将所有的语言前面打钩。

楼主:
我悬赏的分怎么办啊?

网友A:
编译时用多语言打钩即可。哈哈,给我吧,我都给你截图了

楼主:
对:陈急思汗-王者之师关于编译时用多语言打钩即可。哈哈,给我吧,我都给你截图了内容的回复:

那你就好人做到底:我做的按钮在状态1的时候字体可以显示,在状态2的时候怎么显示啊?

                           比如说状态1显示手动,状态2显示自动。现在只能显示一个状态。

状态1显示

状态2显示

怎么设置啊

网友B:
跟台达一样滴!只是要在“系统控制区”进行设置。楼上的软件应该是EB8000吧?比EB500强得多。

楼主:
具体怎么做啊?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C:
你再切换到状态2,再输入状态2的字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