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7-300MODBUS RTU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2-09-18):
S7-300做主站进行MODBUS RTU通讯,除了购买CPU和CP340外还需要购买硬件狗    6ES7 870-1AA01-0YA0  或者 6ES7 870-1AA01-0YA1,
区别在于 6ES7 870-1AA01-0YA1不包含软件。我想问的是如果我购买了 6ES7 870-1AA01-0YA1,那么6ES7 870-1AA01-0YA0  所含的这个软件是否能在网上找到?
另外,在看例程的过程中,见下图,只看到ASCII,没有看RTU,而我需要进行MODBUS RTU通讯,该如何处理?
谢谢!

网友A:
软件要跟西门子买,网上目前还没有,我用过北京鼎实的,跟315-2DP做过MODBUS RTU通信,效果还可以,建议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B:
ASCII与RTU只是传送字符的格式不一样,用ASCII方式通讯时数据必须先转换成ASCII码才能进行传送。用RTU方式通讯字符不需转换即可传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SCII与RTU只是传送字符的格式不一样,用ASCII方式通讯时数据必须先转换成ASCII码才能进行传送。用RTU方式通讯字符不需转换即可传送

我见过别人用   上面的 ASCII 码模式,做 MODBUS  RTU 通信,没问题的,不过他们用的是 专用通信库, 建议楼主先去网上下载 “PCS7 下ASCII 模式 Modbus .master的实现;  ”

是一个前辈 姜华峰 老师写的库,库功能块,有主循环块 FB1030 ,FB1031 等组成;

网友D:
支持modbus的是CP341,不是CP340

网友E:
支持RTU的是CP341,这个我用过。在购买硬件狗,硬件狗的软件可以从销售商那里要。或者花钱另购买。还需要做硬件驱动,可以去西门子官网下载。

网友F:
软件安装好后就会有选项。

modbus master参数设置。

网友G:
这么啰嗦,自己编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我是看到好几个例程都用的是CP340,所以就选了340,估计要火候到了一定程度才能用340,否则就老老实实的用341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