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的问题

楼主(2012-09-18):
    我刚接触FX2N-2AD,编了个模拟量的程序,用的是0-10V的通道.数字量也能读出来,就是用电位器调变量时数字量不是对应0-10V.也就是当电压为2V左右就对应4000多,继续往高调电压它又从0-4000.直到10V ,它要变化好几个0-4000.

   我尝试调试偏移增益,可也没作用,问题能出在哪,请高手指教!

网友A:
(1)程序有没有写对

(2)硬件接线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1程序也没啥问题啊,模拟量变读写都行啊.就是数字量,的变化和模拟量不对应.

   2电位器的输出端接FX2AD的VIN,COM接电源负。

   3能不能和我接的电位器有关呢,我用的是电位器做的模拟量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