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运行操作

楼主(2012-09-18):
  在正常的运行状态下,您仅需对如下过程的操作:

  启动:

  在预启动状态下,按触摸屏的“启动”按钮,将使变频器工作输出,并驱动电机缓慢运转至设定频率。需要注意的是:必须在无故障告警的条件下,此按钮才能起作用。

  加速:

  每按一次触摸屏的“加速”按钮,变频器输出频率将上升1Hz。需要注意的是,您必须在变频调速运行中,此按钮才能起作用。另外,您也可以通过P50直接设定到所要达到得频率值。具体方法:在触摸屏上按“设置”按钮,将弹出参数设定图框,在“P参数号:”一栏输入50,在“P参数下传值:”一栏输入预设定的频率值,再按“P参数下设”按钮,确定即可。

  减速:

  按触摸屏的“减速”按钮,变频器输出频率将下降。其步长已经设定为1Hz。需要注意的是:必须在变频调速运行中,此按钮才能起作用。另外,您也可以通过P50直接设定到所要达到得频率值,具体方法祥见上面的“加速”部分。

  停止:

  按触摸屏的“停止”按钮,变频器输出频率将缓慢下降,直至停止输出,然后关闭泵的出口阀门。此时,变频器将进入预启动状态。停止后的变频器除检修维护需要断高压外,一般无需再断高压,可以重新按“启动”按钮启动变频器。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待电机完全停止后方可再次启动变频器;第二,变频器停止后,虽停止了输出,但自身仍待电,因此决不能打开变频器柜门,否则会有触电的危险。

  4变频器的环境要求

  本高压变频器属于电子类产品,它对运行环境有明确的要求,具体如下,但并不局限于此:

  环境温度:0~40℃

  相对湿度:不大于90%,无凝露

  电压等级:6KV

  额定电流:50A

  额定频率:50Hz

  电网波动:正常情况不大于±10%,最低可达60%时。

  电网失电:小于

  输出过载:120%,1分钟;150%,5个周波;200%,立即保护

  海拔高度:不大于1000米

  灰尘污染:允许少量的干燥非导电性污染,但仍须定期除尘

网友A:
学习鸟   做个天天向上的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