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15kw变频器干扰200plc告诉计数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2-09-19):
西门子315kw变频器干扰200plc告诉计数问题

接地什么的都查了,没问题。。。。。。。。

网友A:
附近有机械式行程开关之类的吗,有的话容易干扰高速计数器,改成电子式的就行了。

PLC用隔离电源试试。

要是不怕成本高的话,变频器加输出电抗器和电磁干扰滤波器。

根据我的经验,不一定是变频器的事。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入线和西门子200的电源线公用了总输入线,变频器的谐波干扰了PLC的运行。解决方法:PLC前加隔离变压器,电源滤波器或者从远方在引一个PLC的电源线(控制电源)。我做这样的柜子的时候,动力电源和控制电源是公用的但是PLC选择24V供电的,前加24V电源,问题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