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接触器LC1-D300,电压380的线圈容易烧,大家注意到没?

楼主(2012-09-19):
施耐德接触器LC1-D300,电压380的线圈容易烧,我们技术人员已经注意到这个小问题。给公司反映,说存在某些问题,改进中………………

网友A:
线圈不同使用场合是有不同型号的,特别是大电流的,如果不特别说明,就配一般的,这个需注意。

网友B(2012-10-28):
我们用的ABB300的接触器线圈也烧了不少,该接触器用在起重绕线电机短接起动电阻,奇怪的是夏天不烧,现在秋天了开始烧了,去年也是这个季节烧线圈,线圈电压220V。

网友C:
1.注意现场的电压波动情况,最好加个稳压电源。

2.重载情况下建议选用F系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