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24V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2-09-19):
供应商提供了一款直流24V开关电源,在安装现场当电源在我们的产品上安装好之后(电源24V后面的负载通常是接31W的电磁阀),送上市电,发现没有24V直流输出;或者是电源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都是能正常使用,因为年度电力年检断电后,再送上市电,也发现没有24V直流输出。这些电源在过了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后重新检测,有些是变得正常了能测到24V 有些还是不能测到24V可是这些电源退回到我们工厂后,都发现能测到24V

该电源的技术规格是输入电压为90~264VAC,不过出现这个问题的地区都是市电为220V的地区,如中国和英国等。

现在找不到原因,特向各位大虾紧急求助!!!

网友A:
这个事情透着诡异呀,楼主能够保证你提供的信息都是真实的吗?当用户的供电保证为220V的时候,24V的输出怎么可能时有时无呢?

网友B:
把24V电源的输出端甩开,空载测有没有24V,然后就可以知道是电源引起的,还是由负载引起的。

网友C:
启动电路中的电容容量小了,启动困难。

网友D:
        这个跟供电没多大关系,规格里面已经体现了,220V的市电能满足它的要求。

       你的现场描述,测量的状态不清楚啊!负载运行情况是怎么样的?空载测量都是有时候没有24V输出?!(电源返回你们公司肯定都是空载测量的吧)

       还有就是你这开关电源的功率是多大的,输出1A的,还是1.5A,或是其他的?换算一下,满负荷时,三个电磁阀消耗能满足不?

网友E:
你最好测试下带负载后电压输出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就要检测一下对方的负载的接线,很多电感性负载都加了泄放电路!最好搞清楚这个负载问题!

网友F:
不知道你这个问题与电源的频率有没有关系

网友G:
   根据楼主描述现象“该电源的技术规格是输入电压为90~264VAC,在安装现场当电源安装好之后(电源24V后面的负载通常是接31W的电磁阀),送上市电,发现没有24V直流输出;或者是电源已经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都是能正常使用,因为年度电力年检断电后,再送上市电,也发现没有24V直流输出”,有可能是输入电源送电时电压不稳波动较大,对输出回路有一定干扰,致使输出电压不正常,待开关电源工作一定时间后,输入电压趋于平稳,输出电压便正常了。

网友H:
开关电源保护动作就没输出了,要断电复位。如果负载短路或过电流,电源在保护状态,当然测不到24V。

网友G:
1.开关电源停电后送电,一小时外有些可测到正常输出电压,说明受停送电间输入电源波动较大等影响,需要一定时间的电压稳定,输出回路才能响应,带负载能力尚可;有些仍测不到正常输出电压,是否其响应时间较前者更长些。

2.在一年多的时间都能正常使用,停电后再送电,就不行了,再次说明该款开关电源的带负载能力尚可,只是需要一个较长的启动时间。

3.以上两种现象是现场状况。返回公司后检测,应是在实验室内进行,检测的标准仪器一般都带稳压功能,输入一个稳定的电压值,所以能测出正常的输出电压。

综上所述,开关电源能正常使用,只是技术性能稍差些。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高见,有些情况再补充一下。

当时电源在现场发现问题后,就放到地上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检测,发现有些能测到24V,有些还是测不到。

当退到工厂后,我们首先是不带负载,输入接市电220V的情况下,检测输出,能够测到24V;然后在实验室用调压器作输入,最高调到320V,仍然能测到24V输出。

现在该问题在全球多个地区出现,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负载电磁阀已经用了好几年的时间了,所以我们想可能不是负载的问题。

国庆节后要去跟供应商再谈谈,各位大虾如果还有其他高见的话,不甚感激!!

网友H:
8脚IC还不是UC3842,MOS管单端反激电路,这个电源功率不大,100W以内。100W以上开关电源多数用TL494,双极型管半桥电路。这个电源直流高压直接进IC启动?没见过这样的IC。如果是启动电路的故障,可能与所用IC有关。找生产厂家换货,这个不可靠,要3842或494IC的电源,技术成熟,可靠性好。

网友I:
应该是电源有问题,还有就是电磁阀的正负端要加二极管。

网友J:
要想解决根本问题还得查查PCB设计是否合理、变压器参数、某些关键元件质量;

网友K:
尖峰过高,把瞬态抑制二极管击穿后就没24V输出了;

网友L:
你用的开关电源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我们以前公司也出过类似的情况,上机老化的时候,都正常,但是到用户家的时候就没有直流电输出,回厂后检修又一切正常!可以肯定的是芯片没有震荡起来。

看楼主介绍可以排除负载的问题!

问题应该在开关电源本身,说白了开关电源这个东东,看起来简单,原理不难,高频振荡,实际上设计出来能经得住考验的不多!

我们设计输出的是直流15V,副边平均电压维持在24左右,但是实际上在直流变压器的副边尖峰能达到100多!从电路板设计原理看预留三倍的容量已经很高了,但是还不够!

但是所有器件用等级高了,又会增加成本,和整体的工艺也要受到限制!

还是和供应商沟通下,看是否是他们的新产品不稳定,或者是老产品更换器件了,或者是某一批产品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整体的器件采购这里除了状况,一般这三种情况容易出问题!

网友M(2012-11-15):
楼主所说的这种现象是过载现象,这是开关电源保护电路起作用了,很正常。我就碰到了这种现象,而且专门做了对比测试。这种现象和电源的过载率和检测电流过载反应时间是有关系的,负载率越大(相对过载率而言)保护反应越快。我们当时给280KW大功率变频器的直流接触器配电源DC24V,额定电流只有0.5A,理论上配50W的电源应该绰绰有余了吧,可是就出现了和楼主一样的情况,短时间内动作正常,工作1个小时后再断开接触器就无法吸合了,测试只有16V左右的电压输出。后来换了台湾明纬NES-50-24的电源,干脆就没有任何动作,同样没有电压输出。后经测电流发现达到6A左右。电源的额定电流才2.1A,负载电流就6A了,能不保护吗?所以是开关电源保护电路动作了。因为是感性负载,启动电流很大,电磁阀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选择开关电源的容量时一定要根据启动电流来选。www.szdos.com

网友M:
大功率变频器的直流接触器为什么天水二一三很晚才推向市场,我认为这是一个主要问题,启动电流太大,很容易烧电源或接触器不吸合。所以配电源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启动峰值电流来选。www.szdos.com

网友M:
选择电磁阀的电源时,建议根据电磁阀功率或电流的7-10倍来选,3个1W的电磁阀,最起码要选30W以上的电源。www.szdos.com

网友N:
学习了,尤其是代师傅的最后写的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