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 的I点可以用来输出

楼主(2012-09-19):
是否可以通过触发M0.6来输出i0.1,从而达到消音的目的

是否可以通过触发M0.6来输出i0.1,从而达到蜂鸣器Q0.1消音

网友A:
外部输入点怎么能做输出呢?

 外面给进来的信号是输入

   给出去的信号是输出

       概念没有理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输入点怎么能做输出呢?     外面给进来的信号是输入   给出去的信号是输出         概念没有理清晰

谢谢!我知道了

楼主:
我只是好奇问问

网友B:
你这个功能是可以实现,但是用I作中间转换?不合适吧!

网友C:
消音I0.1是不能用于输出的。输出必须是输出线圈Q。I类是输入,Q类是输出。你要输出到蜂鸣器就得用Q输出,接通到蜂鸣器上。

网友D:
I点的线圈可以在程序里使用,但它的外部电路不会有输出的

网友E:
我想你的创意和开拓值得嘉奖,但要结合实际,你说呢?

网友F:
又学了一招  那位大师能告诉我美嘉印花机欧姆龙程序 的定位 刮刀 输入输出 在程序里不显示 是怎么回事 跪求

网友G:
I只能是外部给定的点,想让他变成1可以用软件在线仿真强制它,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消音I0.1是不能用于输出的。输出必须是输出线圈Q。I类是输入,Q类是输出。你要输出到蜂鸣器就得用Q输出,接通到蜂鸣器上。

I是输入映像寄存器  所以我觉得只能进行输入  不能进行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功能是可以实现,但是用I作中间转换?不合适吧!

我想知道怎么实现 ?

网友I:
你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的,你说把输入点当成输出点用是不行的,对外只有输出点能输出信号。外部的输入信号也只能通过输入点接入PLC内部,只是在程序中我们可以把I点当作线圈来用,至于在程序中把I点放到了线圈上。这就要清楚的到该I点什么时候外部输入有效,什么时候内部线圈输出有效。

网友J:
有创意,呵呵,想法不错。如果点能做成自定义的就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消音I0.1是不能用于输出的。输出必须是输出线圈Q。I类是输入,Q类是输出。你要输出到蜂鸣器就得用Q输出,接通到蜂鸣器上。

基本概念。

网友L:
      外部输入点怎么能做输出呢?  这是基本知识 !

网友M:
有点多余嘛,要么你就用M点代替I;还有就是输入点是不允许在程序中做为输出线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点多余嘛,要么你就用M点代替I;还有就是输入点是不允许在程序中做为输出线圈的

知道了,我也是突然的遐想

网友N:
上面的使用三菱宗族的plc的大侠就要注意了。

不要说西门子的不能这样用。他就是可以这样用。输入点可以用于线圈输出。我知道三菱是不行的。

楼主他的程序虽然不能完成它想要的逻辑。但是程序的语法是对的,下载后是可以运行的,是可以得到程序本质的逻辑结果。

基本知识归基本知识。世上的东西不是都是你想像那样的。搞不好跟人家打赌,命都要配上啊。

说话要留点余地。

网友N:
别误会成“ I 点可以做物理输出啊。”

如果有这样的误会的话,要回去从读小学。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上面的使用三菱宗族的plc的大侠就要注意了。不要说西门子的不能这样用。他就是可以这样用。输入点可以用于线圈输出。我知道三菱是不行的。楼主他的程序虽然不能完成它想要的逻辑。但是程序的语法是对的,下载后是可以运行的,是可以得到程序本质的逻辑结果。基本知识归基本知识。世上的东西不是都是你想像那样的。搞不好跟人家打赌,命都要配上啊。说话要留点余地。

也就是说这样是可行了罗

网友N:
是可以这样做啊。

输入影像区常规是有物理点在扫描开始的时候写入。当特别要求的时候这个输入影像区可以由程序写入。道理跟输出影像区一样,由程序写入。大家都是物理影像区。

网友O:
西门子200输入影像寄存器是可以作为中间位当输出用的。输出位寄存器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