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PLC的优点

楼主(2012-09-19):
    CPU模块最多60个I/O点,CPU 模块具备标准型和经济型供用户选择。基本指令执行速度高达 0.15 μs,
    CPU模块集成了以太网和RS-485接口。CPU 模块最多集成了3 路100 kHz 高速脉冲输出,支持 PWM/PTO 方式。CPU模块可插一块低成本的信号板,用来扩展通信端口、数字量通道和模拟量通道。
     本机集成 Micro SD 卡插槽,支持通用的 Micro SD 卡,可用于更新程序或设备固件,为工程师现场服务提供极大的便利。
     编程软件为STEP 7- Micro/WIN SMART,增强了软件的易用性。

网友A:
新产品吧,还没见过。

网友B:
西门子的就是比小日本的给力

网友C:
相比S7-200, S7-200 SMART PLC突出的优点是有以太网口+RS-485接口,还可以扩展第三个RS-485接口. 目前以太网接口只能用于下载和连接部分西门子HMI,  这样这个以太网接口也就是个太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