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倒顺开关接2个行程开关是运行限位,1个3相电机,2个交流接触怎

楼主(2012-09-19):
1个倒顺开关接2个行程开关是运行限位,1个3相电机,2个交流接触是正反转怎么接法?

网友A:
倒顺开关一侧的一对常开触头串入正方向行程开关闭点和反方向接触器的常闭触头再串入接触器线圈为正方向。倒顺开关另一侧的一对常开触头串入反方向行程开关闭点和正方向接触器的常闭触头再串入接触器线圈为反方向。2个接触器的各3对主触头上端并联接电源,主触头下端倒二相后并联接电机。

口头描述真难。

网友B:
描述已经很精彩了!楼主自己根据描述,画个图,然后大家再给你指点?

网友C:
两个交流接触器控制正反转,为何使用倒顺开关?没必要啊!

网友D:
可以参考一下以上两个图,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加上行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