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好坏判断

楼主(2012-09-19):
 我的台达伺服AB系列400W,现在的状况是:

       不上电时,用手转动轴,会出现一卡一卡的现象(不顺畅)。上电后调到JOY模式,电机可以用动顺畅的转动。我想请问下,这是电机坏了吗?

网友A:
一卡一卡的现象,     【是否与其转子结构有关】,看能否按程序走动

网友B:
一般伺服电机就是不通电的时候用手盘他也是比较吃力的,和异步电机不一样

网友C:
当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当不通电时,是手盘不动的,电机里有刹车机构。

网友D:
这是正常的,伺服电机电源线短接估计会形成磁回路。所以一卡一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当变频器控制伺服电机,当不通电时,是手盘不动的,电机里有刹车机构。

变频器控制不了伺服电机吧!要用配套的伺服控制器才行的!

网友F:
是这样的一般伺服电机是3相电机,一般不上电的时候把其中两相短路或者3相短路,你转动伺服电机的时候会因为运动切割磁感线,产生感应电流,阻碍你的运动,所以你会感觉不顺畅。当你只短路其中两相的时候你在转过某个特定的角度时会产生电流,但是其他角度就不会,所以用手转动轴的时候会一卡一卡的。基本来说能点动说明伺服电机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