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1下载时PLC停止,为什么?

楼主(2012-09-19):
大家好,小弟有个问题,如下:

我这里有5个319F的PLC   其中4个PLC在下载OB1及其它功能块时都能正常运行,而有一个一下载OB1时PLC就会停止(OB1能正常下载到PLC),要人为重启,下载其它功能块时,都很正常。

请问是不是PLC设置了什么?

网友A:
建议把PLC的内外存储器都清空,在试试!

网友B:
OB1主组织块可以正常下载到别的同型号的CPU,也能正常工作,说明OB1无问题,要从这台CPU查原因,一是对CPU进行复位清除原来的用户程序和数据,二是检查CPU的硬件配置和CPU的设置,并与OB1的用户程序对照,查出CPU停止的原因。

网友C:
一样的设备一样的程序,在别的设备能正常运行,但这一台不能运行的话建议检查 PLC 是不是原程序没有清除干净 !

网友D:
有问题的PLC是不是以前有程序呀,估计是和原有程序的设置什么的有冲突吧,最好清除干净了再重新下载

网友E:
首先,你的5套CPU的程序是不是一样的,若程序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那台CPU本身的问题,就如楼上所说的CPU上原来的程序没有清理完全。你还可以比较一下在线和离线的程序。看两者有什么不一致的,处理好他们不一致的原因。要是程序不一样,你就要判断你的程序有没有问题。是不是程序中有死循环,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你的程序运行周期大于了CPU的设置周期

网友F(2012-12-25):
数据冲突。建议全部清除后在下载看看

网友G(2018-07-30):
我只是为了满10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