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空压机接触器老坏的问题

楼主(2012-09-19):
我们厂有一台小空压机,原来是用磁力启动器控制的,磁力启动器坏了以后就没买新的,而是用接触器来控制的,现在的问题是,接触器老坏,我在现场观察了下,当压力下降到设置的压力的时候,小空压机上的压力开关常开点闭合,然后接触器线圈通电,接触器吸合,小空压机电机启动,问题就在于,接触器刚吸合的时候要反复的吸合断开好几下才能完全吸合,可能是压力在临界点,导致压力开关反复闭合断开引起的接触器反复吸合断开,结果接触器触点早早就打坏了。请问除了换用磁力启动器外,还有好的办法,最后是继电电路的办法,能改变这中情况吗?

网友A:
换容量更大的接触器.或者加一个断电延时继电器,设置压力开关断电五秒或十秒接触器再断电,同时压力上限再适当下调.这样可防止接触短时间内反复通断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容量更大的接触器.或者加一个断电延时继电器,设置压力开关断电五秒或十秒接触器再断电,同时压力上限再适当下调.这样可防止接触短时间内反复通断烧点.

应该加得电延时继电器吧,用的是压力开关的常开点控制的接触器呀,压力达到设定值时,接触器断开电源,没有反复断开闭合的现象,当压力低于最低压力设定值的时候,压力开关常开点闭合给接触器线圈送电,接触器刚吸合时候出现的反复闭合断开现象,另外为什么还要把压力上线再下调些呀?恳请详解

网友B:
    看看接触器质量不是会有问题吧,买个品牌的,还有空压机的那个压力开关的压差稍微调大点,让这个接触器的吸合断开时间长点会更好!

网友C:
压差调到2.5-3,压力开关要干净。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D:
空压机的那个压力开关损坏了,压力降低,常开闭合,是通过弹簧片的,返回常开应需压力差,不应在临界点反复通断。

网友E:
压力开关的问题,检修或换新。

网友F:
压力开关坏了,换新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遇到此现象,1;压力开关换新     2;接触器触点不好用。

网友I:
王者之师 说得对  压力开关不会在临近点频繁动作 他是靠弹簧动作的

网友J:
你用压力开关触点直接控制接器肯定不行了,用它控制两个中间继电器,一个启动,一个停止控制接触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