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的PLC停上两个月,程序会丢吗?

楼主(2012-09-20):
设备搬家,PLC为LG的K200S系列,CPU为K3P-07AS。

要停上两个月,程序会丢吗?

有电池,不过几年没换过了,中间国庆,过年什么的,每次都停好几天甚至一两个星期,倒没事的。

网友A:
这个没什么事的,要是这样的话多麻烦

网友B:
锂电池保用5年,实际用十年的都有,应该没问题,只要没出现电池报警。如果不放心,换快新电池。

网友C:
没事的放心好了啊

网友D:
这谁都不好给你保险,趁这时间把程序先备份一份。这是维护必须的。不然坏了呢,换新的你也得需要程序。

网友E:
还没见过丢程序的,只有保存的数据在没电的情况下会丢失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谁都不好给你保险,趁这时间把程序先备份一份。这是维护必须的。不然坏了呢,换新的你也得需要程序。

有备无患!

网友G:
程序 数据备份好了

不要临阵抱佛脚就好

网友H:
先备份好,以后维护什么的也方便

不过,电池没事不会丢的

楼主:
PLC有密码,要能备份的话,我早就备份了。

我有个能删除LGPLC密码的软件,在别的设备上(也是K200S系列)试验过是可以删除密码的且正常使用,不过那台设备是PLC出了故障才弄的,弄坏了没事。而这台设备是正在使用的,我不能打包票删除密码一定不会破坏程序的啊,万一丢了参数什么的。

楼主:
我还是买块新电池算了,不瞎弄了。

网友I:
不会丢程序   没事的  电池没电了   丢的是内部寄存器的值   程序是不会丢的   把寄存器的值都记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事的  电池没电了   丢的是内部寄存器的值   程序是不会丢的   把寄存器的值都记下来

这个寄存器的值在哪读取,如果备份程序的话,这个内部寄存器的值也同时被备份了吗

网友K:
这个不好说!看内置的电池或超级电容了;我司的“韩一真空镀膜机”曾发生过数据丢失、程序步数减少的情况。

网友L:
一般电池使用寿命为5年,加上中间不常用,应该用个6、7年没关系,只要电池没事,程序就没事。

楼主:
嗯,上午量了下原电池电压还杠杠的,不过为了放心刚才还是换了块新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I:
不会丢程序   没事的  电池没电了   丢的是内部寄存器的值   程序是不会丢的   把寄存器的值都记下来

这个说的对。。程序就像录在磁带上的歌曲,掉电多久也不会没有的。。。。参数是需要电池保存的。电池保存PLC里面的掉电记忆单元。。。有人问了,那参数为什么不写在磁带上,让它永不丢失呢??-----事情是这样的,磁带(这里只指机器内部的EEPROM)虽然可以永久保存,但是磁带的擦写次数有限,适合保存类似程序这种一旦写入基本上就不再变动的东西。。而参数呢??因为随着工艺的变化,需要经常修改,

(比如你今天加工的轴10mm,明天加工的轴20mm,后天加工的轴30mm)所以就不适合存在EEPROM里面。需要靠电池才能保持数据的RAM虽然可以多次擦写,但是有个缺点,就是掉电以后数据全无了。。。。所以,就要保持电池有电。。只要机器通电,就会给电池充电。。所以说,不能停车太久。。。又有人问了,换电池时,是不是数据全丢了??答案是,不会的,虽然RAM需要电池长期保持参数,但是,在掉电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内,数据还是不会丢失的。实际是RAM的一个个位就像是一个个小电容,你给它加上电压,它肯定保持,你电池撤了,没有电压了,它电容里面依然有电荷,依然可以保持一定的时间。当然,因为电荷很少,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散掉,所以需要你在它的电荷散掉之前,及时更换好电池。。原来数据就依然保持。。

网友M:
还可以这么比喻。。。。EEPROM就像是个磁环,你给磁环加一定的电流,磁环就带磁了,可以一直保存。需要擦的时候,通上反向电流,磁环就退磁了。但是,上磁,消磁,上磁,消磁。。。次数不能太多,太多以后磁环就没有这种功能了。。。。。RAM像一个个微型的小小电容,给它充放电的次数可是要比给磁环加磁,退磁的次数多的多的多!!缺点就是,你给它充电以后,它的电荷会自己慢慢消散,所以必须老有一个电池管着,才能长久保存。。。plc当然就是充分利用两种存储器各自的优点,而避免它们的缺点。。

网友N:
如果你的PLC内部电池有电的话,程序是不是丢失的

网友O:
K200S PLC 电池无电肯定会丢程序的,为保险可以把程序调出保存。

楼主:
对:通讯网-原创军团关于还可以这么比喻。。。。EEPROM就像是个磁环,你给磁环加一定的电流,磁环就带磁了,可以一直保存。需要擦的时候,同上反向电流,磁环就退磁了。但是,上磁,消磁,上磁,消磁。。。次数不能太多,太多以后磁环就没有这种功能了。。。。。RAM像一个电容,给它充放电的次数可是要比给磁环加磁,退磁的次数多的多的多!!缺点就是,你给它充电以后,它的电荷会自己慢慢消散,所以必须老有一个电池管着,才能长久保存。。。plc当然就是充分利用两种存储器各自的优点,而避免它们的缺点。。 内容的回复:

谢了,那么假如参数掉了,有什么补救的措施么?没有备份。

对于一般的生产线自动化设备,这里的参数一般包含哪些方面?

网友P:
偶厂用在空压机干燥塔上的小型LOGO由于是多套设备一套运行多套备用模式,其很多基本上一年半载都不开启一会,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Q:
一般是不会的,如果实在不放心,你就先把电池换了,再停下。

网友M: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通讯网-原创军团关于还可以这么比喻。。。。EEPROM就像是个磁环,你给磁环加一定的电流,磁环就带磁了,可以一直保存。需要擦的时候,同上反向电流,磁环就退磁了。但是,上磁,消磁,上磁,消磁。。。次数不能太多,太多以后磁环就没有这种功能了。。。。。RAM像一个电容,给它充放电的次数可是要比给磁环加磁,退磁的次数多的多的多!!缺点就是,你给它充电以后,它的电荷会自己慢慢消散,所以必须老有一个电池管着,才能长久保存。。。plc当然就是充分利用两种存储器各自的优点,而避免它们的缺点。。 内容的回复:谢了,那么假如参数掉了,有什么补救的措施么?没有备份。对于一般的生产线自动化设备,这里的参数一般包含哪些方面?

参数包括几部分,比如纺织机械,它里面设定“支数”-----就是线的粗细,数控机床里面存好的要加工的零件的数据,等的参数,掉了,清零了。。你必须重新设置。还有一些产量等等的记录,清零了。。。还有就是时间等参数也清零了。。你必须重新设置。。。

   总之,参数丢了,你就一个个重新设置。。。参数,你当然要备份一下,起码找一张纸记下来。。。丢了以后再一个个送进去。。

网友R(2012-11-27):
K200s要是电池没有电了,程序也就没了。

楼上的有几位根本就是在那里胡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