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TA A2 伺服 CANOPEN同步参数

楼主(2012-09-20):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10MC通过CANOPEN总线控制6个A2伺服。在指令执行过程中经常出现CANOPEN同步失效,同步信号太快,同步信号超时等错误。跟同事沟通,大家认为需要调整P3-09 CANOPEN同步设定这个参数。我对CANOPEN总线的原理不是很熟悉,谁能给我解释一下手册上说的同步误差范围,目标值,死区范围和修正量的关系。

网友A:
帮你顶起来,也建议你咨询一下你当地的中达办事处技术,更快捷一些。

网友B:
请咨询台达办事处,台达官网:http://www.delta.com.cn/

楼主:
今天看手册,手册上说CANOPEN同步信号太快,操时等错误的处置方法是NMT:RSET NODE 或0X6040 FAULT RSET,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C:
你同步报文周期是多少ms

网友D:
1. 请确认是否使用CAN  总线标准线缆及终端电阻

2.确认驱动器是否接地

3.可将P3-09参数设定为5055

4.确认同步时间是否合适。 6轴系统 用运动控制程序运行时间(D6501 + 2) 较为合适。

网友E(2012-11-22):
CANOPEN不是运动实时总线,速度不够,要求精度高的场合不适用。

网友D:
应该有很多人抱有楼上的想法。如果8轴控制在4ms 的控制周期,大家觉得很多应用都做不了吗? 大家都在说精度高,什么样的精度才叫精度高?

大家不妨想一想,在工业以太网EtherCAT pOWERLINK出现之前, 欧洲都用什么做运动控制。

据我所知在很久之前就有公司用CANopen 运动控制产品用在无轴印刷上。具体精度速度未知。

而且目前为止,beckhoff 包米乐 Shneider 的运动控制系统中,CANopen 应该占的比重还不小吧。

就目前国内的工业水平,CANopen 运动控制产品适用于70% 以上的应用。

以台达的应用经验,台达CANopen 运动控制产品在无轴6色凹版印刷上。200米/分 精度在正负5丝是没有问题。

在包装行业,7轴 多刀对标控制在正负1mm 是没有问题。在线切割行业 线速度900米是不会有问题。我就就不一一列举 了。

网友F(2012-12-24):
欧系的高速运动控制大多采用基于以太网物理结构的通讯总线。并且运动曲线在编程时直接下载到驱动器的内置ROM中。运行时的总线通讯主要用于处理编码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