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和S7-200的指令比较

楼主(2012-09-20):
    通过比较,发现S7-200 SMART和S7-200的指令基本上相同。区别如下(与硬件的差异有关):
    1.通信指令GIP ADDR和SIP ADDR取代了S7-200的NETR(网络读取)和NETW(网络写入)指令。
    指令GIP ADDR,MASK,GATE:将CPU的IP地址复制到ADDR,将CPU的子网掩码复制到MASK,并且将CPU的网关复制到GATE。
    SIP ADDR,MASK,GATE:将CPU的IP地址设置为ADDR中找到的值,将CPU的子网掩码设置为MASK中找到的值,将CPU的网关设置为GATE中找到的值。
    2.程序控制中的GET_ERROR(获取非致命错误代码)替换了S7-200的DIAG LED(诊断LED)指令。
    3.S7-200 SMART的软件自带下列库,而S7-200需要安装。
    1)Modbus RTU主站指令库;
    2)Modbus RTU从站指令库;
    3)USS协议指令库

网友A:
对于第3条的库的问题,自从V4 SP5版本以后,Modbus库和USS库就已经集成了,同样不需要另外安装。

网友B:
modbus还是库的形式,要是改成指令就好了。

网友C:
还没用过smart 200, 下个项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