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通讯软件使用方法

楼主(2012-09-20):
CELite 6.10使用方法:
1、 选择软件通讯设置,如下图1:

图1

点击“Command”在出现的下拉菜单中再点击“Comms”,出现下图2:

 图2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COM1(跟据电脑COM配置来选定),选择波特别率“Baud rate”9600(与590波特别率对应)。
2、 测试590版本信息,如下图3
 图3
点击“Command”在出现的下拉菜单中再点击“Get Info”,出现下图4:
 图4
出现的信息窗口通讯成功后看到590版本信息及运行状态(选黑部分),590 version 4.2 (ONT running),590版本号4.2(没有运行)。
当通讯设置不对或通讯线路有问题时,出现下图5报警状态信息:
 图5
3、 下载与上载590组态程序之前先要打一个与590版本信息匹配组态程序,如下图6:
图6
点击菜单“File”在最后的下拉菜单在点击“New”,出现下图7:
 图7
在弹出窗口中打开“NEW”文件夹,再打开“590”文件夹,然后再打开“Ver4”文件夹,这时在左边窗口中出现“DEFAULT4.590”双击打就可。如图8:
 图8
按数字键可以选择不同的放大缩小率。如图9:
 图9
4、 上载590组状程序到电脑,如图10:
 图10
在下拉菜单中点击“Update”就可,如图11:
 图11
上载进度条满后,上载590组态程序完成。
5、 下载组态程序到590,在下拉菜单中点击“Full Install”,如图12:
图12
在弹出窗口中点击“Install”,如图13:
 图13
下载进度条满后,下载完成,如图14:
 图14
DSELite 2.09使用方法:
1、 在每次打开组态软件时,软件都会自动连接590并在下面的信息窗口中显示590版本信息。如下图15:
 图15
本次使用的590C系列,590 Version 4.2(NOT running),590版本号4.2(没有运行)。
如果通讯不成功或没有连接590,不显示590版本信息。
2、 软件的通讯设置,点击工具图标“Comm Port”,如图16:
 图16
出现下拉窗口选择“COM1” (跟据电脑COM配置来选定),再选波特率为“AUTO”(自动),如图17:
 图17
3、 下载与上载590组态程序之前先要打一个与590版本信息匹配组态程序,如下图18:
 图18
在最后下拉菜单中点击“Ver4”,最选择“DEFAULT4.590”就可以,如下图19:
 图19
按数字键可以选择不同的放大缩小率。
4、 上载590组状程序到电脑,在下拉菜单中点击“Extract Drive Parameters”如图20:
 图20
在右下角中有进度条显示,进度条满上载590组态程序完成。如图21:
 图21
5、 下载组态程序到590,在下拉菜单中点击“Install”,如图22:
 图22
右下角进度条满下载组态程序到590完成。如图23
图23

楼主:
590P假负载调试设置

一、恢复出厂参数

同时按住上下键“▲ ▼”,然后接通控制(辅助)电源,所有指示灯闪烁后放开。恢复出厂参数成功,切记不能操作保存参数动作。

楼主:
二、调整运行参数

MENU LEVEL(M)DIAGNOSTTCS(▲键)CONFIGUREDRIVE(M)CONFIGURE ENABLE(M)DISABLED改为ENABLED(E)CONFIGURE ENABLE(▼键)NOM MOTOR VOLTS(电枢电压设设置) (M)改为200V(E)NOM MOTOR VOLTS(▼键)ARM ATURE CURRENT(电枢电流设置) (M)改为10A(E)ARMATURE CURRENT(▼键)FIELD CURRENT(励磁电流设置) (M)改为1A(E)FIELDCURRENT(▼键)FLD.VOLTS RATIO(励磁电压输入比率设置)→(M)改为50%(E)FLD.VOLTS RATIO(▼键)SPD.PROR.GAIN(速度环比例值设置)→(M)改为1.00(E)SPD.PROR.GAIN(▼键)CONFIGURE ENABLE(M)ENABLED改为DISABLED(E)MENU LEVEL完成设置。

楼主:
三、电机电枢额定电流、励磁额定电流参数设置

额定值设置:MENU LEVEL(M)DIAGNOSTTCS(▲键)CONFIGUREDRIVE(M)CONFIGURE ENABLE(M)DISABLED改为ENABLED(E)CONFIGURE ENABLE(▼键) ARM ATURE CURRENT(电枢电流设置) (M)改为电枢额定电流值(E)ARM ATURE CURRENT(▼键)FIELD CURRENT(励磁电流设置) (M)改为励磁额定电流值(E)FIELD CURRENT(▼键)CONFIGURE ENABLE(M)ENABLED改为DISABLED(E)MENULEVEL完成设置;

保存参数:MENU LEVEL(M)DIAGNOSTTCS(▲键)PARAMETERSAVE(M) UP TO ACTION(▲键)保存成功→(E)MENU LEVEL完成。

楼主:
有需要技术支持随时可以与我联系,18934722223谢林强。

网友A:
帮楼主移动到”产品板块-变频与直流传动区“,请楼主理解。

希望下次发到相应的板块,有助于您得到及时的回答。

网友B(2012-10-20):
谢工您好,您写的第二部分里为什么将SPD.PROR.GAIN(速度环比例值设置)→(M)改为1.00?

网友C:
请问下  ARM ATURE CURRENT(电枢电流设置) (M)改为电枢额定电流值(E)ARM ATURE CURRENT(▼键)FIELD CURRENT(励磁电流设置) (M)改为励磁额定电流值

改成额定电流值是改电机铭牌的还是改成经过互感器变比以后的呢?

网友D:
这么好的帖子,为何没加精?

网友E:
此人,专修590,貌似我是早都知道的,哈哈!

网友F:
经验啊,多谢楼主分享!

楼主:
调过程中---SPD.PROR.GAIN(速度环比例值设置)→(M)改为1.00,因为是假负载,电流反馈太小,只能改小此值达到触发脉冲平稳。

楼主:
 ARM ATURE CURRENT(电枢电流设置(M)改为电枢额定电流值(E)ARM ATURE CURRENT(▼键)FIELD CURRENT(励磁电流设置(M)改为励磁额定电流值

改成额定电流值指的是:假负载的额定电流值,假负载电流是很小的,通常调置为最小值就行。

楼主:
有需要技术支持随时可以与我联系,18934722223谢林强。

渴望无限!

网友(2012-11-20):
石英钟..=谢工.好样的.

我还需要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G:
对:石英钟关于有需要技术支持随时可以与我联系,18934722223谢林强。 内容的回复:

谢工,我想请教一下DSELITE软件与650V通讯时,变频器的通讯参数应该如何设置?我老是通讯不对上载不了?求解答!

网友H(2016-09-09):
上载完,如何保存呢?

网友I(2019-03-09):
说的很清楚,话说,CElite这个软件的安装包楼主有没有,万分期待的给发一个,不胜感激

网友J(2019-05-05):
引用 楼主:
590P假负载调试设置一、恢复出厂参数同时按住上下键“...

6.09 win7无法安装,您有别的版本么

网友J:
通讯软件谁有传一份吧,邮箱70725993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