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实物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2-09-20):
我把按钮接到PLC上,是不是先从PLC点处引出一根线到端子板,然后再从24V电源处引出一个线到端子板,按钮的两根线一端接在PLC引出线的端子板,一端接在24V电源的那个端子板?还有就是按钮可以接在220V电上吗

网友A:
这个时候最好什么也不要做,先找本书看看吧。。。

网友B:
没有说明书吗,说明书上应该会有接线图的.如果是二手的,没有说明书.你可以上PLC的官方网站,下载说明书看看.

楼主:
对:ahukuaipao关于这个时候最好什么也不要做,先找本书看看吧。。。 内容的回复:

书上有告诉你怎么接线吗

楼主:
对:明亮天空关于没有说明书吗,说明书上应该会有接线图的.如果是二手的,没有说明书.你可以上PLC的官方网站,下载说明书看看.内容的回复:

我只是想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么接的,回答是或不是就好了

网友C:
按照你的PLC用户手册接线就可以了,不同的PLC接线是有区别的,挺简单的。

网友D:
看到这个问题,我只能说楼主最好还是仔细的看一些相关方面的资料吧,不然烧坏了一些东西,这学费交的未免也太高了

网友E:
按钮,指示灯有些是用在220V线路上,有些用在24V线路上,具体看型号说明。

别急,慢慢学就有进步。

网友E:
PLC说明书上也有PLC接线图,可以好好看看。不复杂,你能行

网友F:
要看什么品牌的PLC,在参照手册,接起来应该没问题,好好看看。

网友G:
PLC上都有连接交换机的接口吧

网友H(2012-10-20):
PLC的输入都是24伏的,不能接220伏,你的按钮接线是对的

网友I:
一端接在com端,一端接在输入点。不能接220v

网友J:
我还没有见到PLC输入点接受AC220V电压的,一般都是通过光藕输入,接受DC24V电压。你叙述的那个按钮接线方法是对的。

网友K:
应该上个图大家就好给你分析了

网友L:
对基本的PLC概念还不是很清楚,需要多看书。

网友M:
你的说法是正确的

按钮可以接220V电压

网友N:
西门子的输入都是24的吧?可以外接也可以用plc上提供的,但共公共线的应该用同一个电源。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O:
你的接法24V成回路了吗?PLC的COM端要接电源啊!PLC输入端是双向光耦,不分极性,COM端接24V正、负极都行。

可以接AC220V,条件是电阻降压二极管整流,在加一个电容滤波。

网友P:
哥,有接线图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J:
我还没有见到PLC输入点接受AC220V电压的,一般都是通过光藕输入,接受DC24V电压。你叙述的那个按钮接线方法是对的。

你没见到≠没有。

西门子确实有一款PLC输入点是可以直接接交流220V的。

网友R:
说明书什么说就什么接

网友S:
根据图纸接线

网友D:
看看说明书吧,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自己查的,相对于这样问的话,自己查到的记忆更深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