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变频器有转速无电流的问题,急!求助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12-09-20):
     我遇到一个问题需要各位老大帮忙。情况时这样的,今天凌晨,转炉B氧枪在移至工作枪位后下枪,一开始下枪就无电流但是有转速,下枪两秒后停止,依靠抱闸停住了,接着又下枪3秒再停止,抱闸能抱死,依然是安全制动了。重复了几次,到17.20米左右,氧枪已经进入氮封口,操作工持续下枪6秒,发现速度越来越快,立即停止了降枪!但因重力加速惯性很大的缘故,抱闸制动后,氧枪依然下降了4米多直到撞到炉口才停止!(转炉当时在补出钢口,情况是根据趋势记录和相关数据还原出来的)。其实,抱闸当时已经打开,而无电流,氧枪是靠重力加速下落的!

     氧枪变频器参数是工厂宏,DI5(12.06)决定氧枪高速信号,低速是有11.10指针确定的一个速度。DI1,2决定着正反转。麻烦请教给位大侠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变频器只有转速没有电流。(氧枪电机没有转速测速装置,我们看到的转速是变频器计算输出的,而且升降停顿的过程中,转速一直在变化,最小是22转,最大408转。设定的最低转速200转,最高是420转)。查了半天,没有办法了。变频器参数已经检查过,没有发现异常,氧枪升降接触器和中继均已经更换......实在是没辙了,请各位帮帮忙,万分感谢!没有分赠送,对不起了!

网友A:
有没有电流你是怎么看的?用表测量的还是看显示的?有可能会是霍尔接线松动了吧

网友B:
楼主说的工业现场不熟悉,不知道你对这个电流值为什么这么在意呢,是监测这个值来判断这个过程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