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问题,我在台达人机DOP-B做了一个按钮,然后在编泽,可是出

楼主(2012-09-20):
遇到一个问题,我在台达人机DOP-B做了一个按钮,然后在编泽,可是出现(元件读写地址输入不正确)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元件读写地址输入不正确):编辑画面,双击这个按钮,关注右栏,元件读取地址和元件写入地址。

网友B:
点击输出视窗的错误信息,找到错误元件,重新输入地址即可。

网友C:
控制器改成"Delta DVP PLC",元件地址用M或者$X.X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