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电压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2-09-20):
请教个问题,一直没搞明白。

一些资料提到伺服电机有成90°的励磁绕组和控制绕组。只有励磁绕组通电状态下电机不转(用手转不动电机),只有在控制电压下,电机才开始转,。但是我看到三菱、西门子的伺服上电机动力线只有UVW三相。这个控制电压或者说控制绕组,在哪里啊?

楼主:
刘版,高位高手,求助。现在各种资料良莠不齐,新的旧的都有,直接把我看糊涂了。

网友A:
自己多看看资料吧 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多看看资料吧 仔细看

一句话点下呗,劳烦了,一句话让我知道看的方向也好啊

网友C:
电压应该是在私服上,这个东西手册上应该讲的非常清楚,耐心仔细看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翔关于 电压应该是在私服上,这个东西手册上应该讲的非常清楚,耐心仔细看看手册吧!

可能我想错了,我就是不理解为什么伺服驱动器SERVO ON的时候电机轴用手转不动了,而电机无三相电压的时候可以转动。是不是其中的励磁电压起作用了。在电机不转且用手无法转动的时候,伺服电机动力的三相电有没有电压呢?

网友E:
伺服驱动器SERVO ON的时候电机轴用手转不动了,

所谓“伺服”,就是这个样子了,自动消除外部影响(手转),保证电机按照指令动作(不动)

网友F:
你找伺服电机的相关资料看看吧

网友G:
在伺服系统中如果采用伺服驱动器对伺服电机进行控制,它的三种控制方式:位置、速度和转矩控制三种工作方式直接与伺服驱动器的外围电路结构设计和设置参数有很大的关系,关键你采用的是哪一种工作方式。还是认真对照伺服驱动器的使用说明书来设置比较保险,假如我不会的情况下我首先研究说明书,复杂的就向厂家或代理商进行技术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伺服驱动器SERVO ON的时候电机轴用手转不动了,所谓“伺服”,就是这个样子了,自动消除外部影响(手转),保证电机按照指令动作(不动)

谢谢刘工,我明白我想错在什么地方了,谢谢了

网友I:
这样说你可能会理解的更通俗点,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是差不多的概念,不同的是伺服电机有编码器来检测电机的位置反馈给伺服驱动器,也就是半闭环的控制。励磁绕组和控制绕组都在定子上,励磁绕组提供磁场,控制绕组提供控制电压。当两个绕组都没有电压时,仅仅只有转子的磁场(同步电机),是可以用手转动的。转不动是因为没有控制电压时,电机跟单相交流电机差不多(民用单相交流电机必须产生相位差才能转起来),但此时产生两个相对的力矩所以导致电机转不动的,由于转子电阻一般都很大,所以停的很快,转动惯量小。一般小于6NM的电机用手是可以强行扭动的,大部分驱动器或CNC都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样说你可能会理解的更通俗点,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是差不多的概念,不同的是伺服电机有编码器来检测电机的位置反馈给伺服驱动器,也就是半闭环的控制。励磁绕组和控制绕组都在定子上,励磁绕组提供磁场,控制绕组提供控制电压。当两个绕组都没有电压时,仅仅只有转子的磁场(同步电机),是可以用手转动的。转不动是因为没有控制电压时,电机跟单相交流电机差不多(民用单相交流电机必须产生相位差才能转起来),但此时产生两个相对的力矩所以导致电机转不动的,由于转子电阻一般都很大,所以停的很快,转动惯量小。一般小于6NM的电机用手是可以强行扭动的,大部分驱动器或CNC都会报警。

谢谢,用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