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的加热器,接星形接法与接三角形接法功率相差多少

楼主(2012-09-20):
相同的加热器,接星形接法与接三角形接法功率相差多少????????????根号三倍  还是三倍 怎么计算??

网友A:
每相电压相差根3倍,功率相差3倍。

功率=电压平方除以电阻。电阻不会变,电压380和220.相差根3倍,功率差3倍。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全是如是 380V 的 三角形接法用换星形接的后果就是

网友C:
星形接法时每相绕组的相电压为220v,三角形接法时为380V,P=u2/r,可算得三角形接法时的功率为星形接法的3倍

网友D:
   相同的加热器,接三角形接法的功率比接星形接法的功率大3倍。可以这样计算:对同一电阻,施加不同电压,其功率不同,其功率之比等于其施加的电压平方比。角接电阻电压=380V,星接电阻电压=220V。

楼主:
那大家在帮忙看看这个图  相电压与相电流的相位关系是什么??????

楼主:
对:wyb2866255---王者之师关于   相同的加热器,接三角形接法的功率比接星形接法的功率大3倍。可以这样计算:对同一电阻,施加不同电压,其功率不同,其功率之比等于其施加的电压平方比。角接电阻电压=380V,星接电阻电压=220V。内容的回复:那么你看看这个意思是电阻的三角形接法和星形接法cos值不一样吗???

网友E(2019-12-17):
它们之间大约3倍的关系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