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分别控制两个逻辑

楼主(2012-09-20):
大家好:

      我现在想用PLC实现控制两个逻辑过程,关键是实现局部的暂停。暂停就是暂停按下后保持状态,暂停弹起后按照暂停前的状态继续运行。相互之间不没有任何关系,可以同时动作。例如8个LED分为两组。第一组四个顺序点亮,第二组逆序点亮。按下第一组停止按钮,第一组停止,第二组状态不受影响。启动时,各组之间启动没有任何关系。请大神帮忙看看怎么事项这种两个逻辑的独立控制

网友A:
逻辑你都写那么好了,为什么不自己试试呢?所谓的编程就是用你想要的结果用语言表达出来,你只是没有多试试而已

网友B:
用移位指令做,试试看

网友C:
编完第一组,在编第二组,输入输出用不同的点就可以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逻辑你都写那么好了,为什么不自己试试呢?所谓的编程就是用你想要的结果用语言表达出来,你只是没有多试试而已

逻辑性的东西,用一个PLC多捣鼓捣鼓,

网友E:
用S7-200给你边个程序供参考:

  1、主程序:

   2、SBR-3子程序:第一组四个顺序点亮

   3、SBR-4子程序:第二组四个逆序点亮

     主程序为调用2组显示子程序:I0.0=1,调用 第一组四个顺序点亮子程序:每隔1秒等由由Q0.0-->Q0.1 -->Q0.2  -->Q0.3-->Q0.0-->Q0.1 。。。循环显示。 I0.0=0顺序点亮子程序停。I0.1=1,调用 第二组四个序点亮子程序:每隔1秒等由由Q0.7-->Q0.6 -->Q0.5  -->Q0.4-->Q0.7-->Q0.6 。。。循环显示。I0.1=0 逆序点亮子程序停。 这二个子程序即可分别显示,有可同时工作,这二个子程序互不影响。

网友F:
多试试就行了,逻辑上的问题都是试出来的,是的多了,理解的就深了

网友G:
题目不错我下午有时间试试  练习下

网友H:
“关键是实现局部的暂停。暂停就是暂停按下后保持状态,暂停弹起后按照暂停前的状态继续运行。”这个你要做断电记忆。

网友I:
放在子程序里面……不调用就相当于暂停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关键是实现局部的暂停。暂停就是暂停按下后保持状态,暂停弹起后按照暂停前的状态继续运行。”这个你要做断电记忆。

控制输出时序,不要使用计时器,利用PLC内部脉冲进行数器,使用计数器控制时序,暂停时中断计数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K(2017-11-01):
使用断电保持型的计时器就可以轻松实现暂停保持状态。将停止键设置成两个,各控制一组灯就能实现互不干扰了。

网友L:
用300PLC,建两个GRAPH,暂停键卡一下运行条件就行,两个GRAPH程序运行互不干扰,条件OFF_S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