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若主触点发生粘连,辅助触点会跟着不动作吗?

楼主(2012-09-20):
交流接触器若主触点发生粘连,辅助触点会跟着不动作吗?

网友A:
不一定的,看主触点发生粘连的情况而定

网友B:
一般会的,粘结的话接触器肯定不要再用了

楼主:
我知道这样的接触器肯定不能用,但我想通过辅助触点判断它什么时候发生粘连,有经验的、知道了人能不能说说理由。我查了书,接触器内动衔铁被吸住时,主触点和辅助触点动作。但是虽然主触点和辅助触点都关联于动衔铁,各个触点还是有各自的弹簧的。如果主触点粘连时动衔铁还能正常动作,那么辅助触点也应该能正常动作吧。

哎,没拆过接触器,搞不清楚。

网友C:
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一般是通过机械结构连到主触头上的,随着主触头动作而动作

主触点粘连不动作后,辅助触点肯定不动

网友D:
主触点粘连不动作后,辅助触点肯定不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一般是通过机械结构连到主触头上的,随着主触头动作而动作主触点粘连不动作后,辅助触点肯定不动

他们是机械 联动 的,

网友F:
粘连会影响到辅助触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一般是通过机械结构连到主触头上的,随着主触头动作而动作主触点粘连不动作后,辅助触点肯定不动

楼主:
谢谢各位,我知道了。

网友H:
是的 , 你可以自己拆开来看看``

网友I:
主点不动,辅点不动

网友J:
肯定是一起动作的,设计时触点沾连保护都是辅助触点控制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主点不动,辅点不动

主和辅肯定是同时的

网友L:
主点不动,辅点不动!!!

网友M:
自己拆开看看就知道啦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辉关于粘连会影响到辅助触点的

这个比较准确。会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各个接触器不同。因为触点弹性的关系,有可能保持在闭合(指常开点说)状态,有可能在中间,谁都不通。

网友P:
这个比较准确。会影响,影响到什么程度,各个接触器不同。因为触点弹性的关系,有可能保持在闭合(指常开点说)状态,有可能在中间,谁都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