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 过程值在wincc中显示

楼主(2012-09-20):
用wincc flexible 2008 想把过程值(中间变量)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怎么办? 比如设定值的地址为VW0,经过模拟变换,输出采样值VW2,在把VW2的数据经过有整型向浮点型的变化其地址为VD0.但是在触摸屏上输入设定值时,采样值没有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在plc的梯形图中强制vw0时,vw2变化,vd0变化。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添加一个I/O域,把你的变量联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添加一个I/O域,把你的变量联上就可以了

是的,I/O域添加你要显示的变量就好了,注意的是数据类型要统一哦!!!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添加一个I/O域,把你的变量联上就可以了内容的回复:

不行,我已经试过了!!输入设定值时,中间变量没发生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友A 的回复内容: 添加一个I/O域,把你的变量联上就可以了 是的,I/O域添加你要显示的变量就好了,注意的是数据类型要统一哦!!!

不行呀!!!还是关联不上!!!

网友D:
你的数据类型不一致吧。用实数

楼主:
有个PLC高手帮我能出来,其实是VW0、VW2和VD0是一个地址!!!把一个地址即当输入地址,又当中间变量的地址,还当输出的地址。PLC是不允许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