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个S7-200和一个TD200 之间设置电缆连接

楼主(2012-09-20):
问题:
如何在两个S7-200和一个TD200 之间进行电缆连接?

解答:
一个TD200和两个S7-200 之间的电缆连接需要使用PROFIBUS系统的部件,包括总线,总线连接器以及中继器RS485。每个部件的订货号可从工业通讯目录IK10中找到。

图 1 所例举的是总线连接器的分配。总线中的绿线连接到总线连接器中的端子“A”,红线连接到端子“B”。留给通讯网络的第一和最后一个用户节点使用的总线连接器只使用两对“A-B”端子中的一对,具体使用哪对并不重要。这两个连接器的终端电阻开关必须要设置为“ON”。总线中所有其它用户的连接器的终端电阻必须为开路状态,即开关设置为“OFF”;然后将接入的总线电缆连接到总线连接器的一对“A-B”端子上,另一个“A-B”端子连接总线延伸线。这里必须保证相同的电线始终连接到相同的端子“A”或“B”上(即:绿线始终连接到端子 A,红线始终连接到端子 B)。

下图所示为一个TD 200和两个S7-200 设备的组态。在该组态中一定不要忘记TD 200 需要提供一个外部电压源。可以订购一个200V类型的电压源。订货号为:6ES7705-0AA00-1AA0。

含有2个S7-200设备和TD 200 的整个网络的长度一定不能超过12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