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继电器输出脉冲信号,L接+24,示波器置电阻两端才输出到电机

楼主(2012-09-20):
S7-200 cpu224 AC/DC/继电器 控制松下伺服电机一直不转困扰了我很久了,今天无意中将测脉冲输出的探针表头正置脉冲输出口(24V脉冲),表头地置脉冲输出端的降压电阻的另一端,也就是伺服输入口(TTL电平一端),电机就转了,回头想来很久就是没想明白原因??

在这里继电器输出必须是交流吗,如果是交流的话,该要怎么接呢?

是接到交流输入的N端和直流输出的L+吗?

我总共就这么多分了,还请前辈们指教

网友A:
今天上班我又试了一下,好像有了一些新的发现

1、只要是示波器的对地信号探头接到脉冲口,电机就可以转,这是因为示波器自带的1Khz让它转的吧,可是怎么一根示波器的地信号就可以有脉冲信号呢?

2、可是PLC给信号电机就是不转,最快的我测的是310HZ左右的,那1khz可以转的话,理论上310hz也是可以转的啊?

望指教,在线等!!

网友A: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呢??

现在我是给个电源地信号给脉冲输入口时电机就会转,为什么会这样啊!!

网友B:
你能弄个你的接线原理图出来,大家就好分析了!

网友C:
控制伺服要用晶体管输出类型的PLC,你用继电器的输出的频率满足不了伺服的要求的

网友D:
控制伺服要用晶体管输出型的PLC,继电器型的频率不行,而且毛刺太多,不过我没试过,不知效果怎么样。

另外注意极性,欧系PLC和日系伺服不方便匹配。

上个图最清楚了。

继电器输出的意思就是输出端的电源用交直流高低压均可。

L是继电器输出的公共端吗,应该接直流24伏的负极。才能跟日系伺服匹配。

网友E:
强烈建议将 S7-200 cpu224 AC/DC/继电器 换成 S7-200 cpu224 DC/DC/DC

楼主:
我的硬件连接是这么连的,Q0.1端对地,可以测到脉冲输出这个图中我的编码器信号是没有连到plc的,只是开环控制

以上是我PLC和伺服的基本连线情况,从plc给出的脉冲和信号线有经过2K的降压,输入伺服的是3V

1、电工九段 L是继电器输出的公共端吗,应该接直流24伏的负极。才能跟日系伺服匹配。

这个我试过,这样我好像是没有测到脉冲输出哦

2、对于继电器换成晶体管输出这个方法上,手上只有这一款plc

3、继电器的输出的频率满足不了伺服的要求

我试过用示波器校验时产生的1kHZ,幅值为3的信号给进去,可是也没看到转,这个频率低吗?

还有就是,PR4B 指令脉冲分倍频分母是可以设电机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的,把这个调小可以让他转的吧

4、别人帮我用数控设备发脉冲是,电机是转动了的,而plc发脉冲,伺服就是不转,

数控设备发脉冲和plc发脉冲对于伺服的参数设置有什么不同吗?

5、参数除了图中的参数,还有别的参数要设的吗

希望大家能继续跟帖,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1电工九段 L是继电器输出的公共端吗,应该接直流24伏的负极。才能跟日系伺服匹配。

这个我试过,这样我好像是没有测到脉冲输出哦

2、对于继电器换成晶体管输出这个方法上,手上只有这一款plc

3、继电器的输出的频率满足不了伺服的要求

我试过用示波器校验时产生的1kHZ,幅值为3的信号给进去,可是也没看到转,这个频率低吗?

还有就是,PR4B 指令脉冲分倍频分母是可以设电机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数的,把这个调小可以让他转的吧

4、别人帮我用数控设备发脉冲是,电机是转动了的,而plc发脉冲,伺服就是不转,

数控设备发脉冲和plc发脉冲对于伺服的参数设置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
5、参数除了图中的参数,还有别的参数要设的吗

希望大家能继续跟帖,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E:
想用继电器能输出1HZ以上的脉冲是不可能的. 触点还没断开又吸合了,你说怎么搞?

两条路给你走.一是换成晶体管的PLC.一是拆掉当前PLC输出板上的继电器从内部引出信号来.

网友E:
要继电器发可驱动伺服脉冲=要男人生出双胞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