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755 如何用变频器模拟量输入通道给速度给定 参数需要如何设置

楼主(2012-09-21):
PF755  如何用变频器模拟量输入通道给速度给定 参数需要如何设置

网友A:
请根据模拟信号的类型参照上图接线;参数设置--请参考说明书---设定正确的信号类型及通道号,就是你接到哪个通道,就设定使用哪个通道!

楼主:
对:原创军团--恒温区奋斗关于请根据模拟信号的类型参照上图接线;参数设置--请参考说明书---设定正确的信号类型及通道号,就是你接到哪个通道,就设定使用哪个通道!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把速度基准值A选择 选到了要用的那个通道去,这样就OK了吧?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补充,请大侠指教,其中有一台变频器也是755的上电就报代码7000的故障,是怎么回事了。手册里面也没有说明啊。

网友B:
7000是运行参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明了,大侠可否说的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