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开机显示F231

楼主(2012-09-21):
我厂有一台西门子变频器开机时变频故障灯亮,变频器显示.F231请髙手指点。

网友A:
这种情况,大都是电机的故障吧,要看看马达线路是否短路,马达是否损坏,还有接地是否正常!这这方面着手吧, 苏州我靠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祝你好运!

网友B:
这个情况可以先找到说明书,再恢复厂家设置。

网友C:
7800那儿出现故障了吧,这种西门子太老了大多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