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二十七

楼主(2012-09-21):
对网友求助问题的几个回帖展示之二十七

本文6例都是在网上回答网友的求助帖,其内容都是涉及PLC编程及硬件电路设计的,现整理汇编展示给大家,供大家参考。如有不对之处,请给于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一、求助帖:PLC如何找出一组数据的最大和最小值。

回复:本程序说明:

   本程序将求数组最大值与最小值编为一功能子程序(即SBR_4

其子程序输入量有3

1、          Sin_1为数据组首址输入,为双字存储器。本程序设数组数据为字整数,其第一个数据地址(即数组首址)为VW100。故输入数据组首址输入区用 &VB100

2、          Sin_2为数据组的数据个数输入,本程序值为10

3、          Sin_3 为求最大与最小值运算命令开关(即位变量输入),本程序设为I0.0

子程序输出量有2

1)、out_1 为最小值输出,本程序设为VW96   2)、out_2为最大值输出,本程序设为VW98

5个输入与输出及数组数据都可由上位机或触摸屏设置。运算时只要令sin_3输入置1

求值结果立刻由out_1out_2输出,供程序处理。

      具体编程如下:

    一、主程序:

二、SBR_4子程序:

三、数据组:

四、求取最大与最小值:按一下I0.0,立刻显示出最大值VW98=93,最小值VW96=10

二、用3个启动按钮分别控制3盏灯 红黄绿。 按按钮1 .黄亮。按按钮2.绿亮。按按钮3.绿亮。跪求接线图。

回复:给你出二个电路供参考:

1、 用二极管、三极管及电阻组成的或非门电路,见下图一。

2、 用双触点按钮组成的最简控制电路,见下图二。

三、求助帖:神内要求        是锅炉内胆水温与循环水量串级控制系统设计
西门子200 em231在、加mcgs的屏  plc编程与 组态我不怕,就是那个

1.em231是个啥玩意啊   pt100又是个什么啊

2. 怎么测流量啊  模拟量的转换啊都是问题

求大神不嫌烦的告诉我    无比感谢啊啊啊  神内 救救我吧

   回复:1EM231是西门子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有4个模拟输入点,可外接4路模拟信号。该模块的作用是将外输入的模拟量信号转换为数字量。其模拟量输入信号有3种:1、电压(单极性):0~10V0~5V2、电压(双极性):0~±5V0~±2.5V3、电流:0~20ma。如输入信号是双极性的,其对应的数字量为-32000~+32000,如输入信号是单极性的,其对应的数字量为0~+32000

     2PT100是温度传感器,如测量温度为0~100度,其变送器输出为4~20ma模拟信号,这样EM231的输入设置应选0~20ma 电流输入形式。其转换公式为:T=(AIW0-6400)/256。编程时可按此公式将输入温度的电流转换成的数字量,再换算成实际温度值。

3、测流量应选用流量变送器,如选用涡流流量变送器,当循环水管中水的流量由0的最大值时,其变送器输出为4~20ma,可将此电流信号输入给EM231的第二输入端,工作时EM231会将输入的4~20ma转换为6400~32000数字量,由AIW2输出。

   下面列举一例讲一讲模拟量如何编程:

   一、有关硬件及连接:PLCS7-200,加有模块EM231,模块的第一输入端A+A- PT100温度变送器(输入信号为4~20ma,故RA应与A+连接为一点)。模块的第二输入端B+B- PT100温度变送器(输入信号为4~20ma,故RB应与B+连接为一点)。

   二、变送器参数与模块输入参数设置:

   PT100温度变送器测温范围:0~100度,对应输出:4~20ma

   涡流变送器测量范围:0~0.1立方/秒,对应输出:4~20ma

   四、编程:

  (一)、主程序:

    (二)、功能块子程序 实数运算:

四、求助帖:一个很简单的程序,但是本人还未入门,求各位大大帮忙

一共8个开关,控制8个灯,相邻两个灯中间的间隔时间需要大于5S,如果触发时间小于5S,则等5S够了以后亮。  就这么个小程序。。。

回复:给你编个程序供参考:该程序特点:8个开关的动作次序随意,开关闭合的间隔时间连续几个小于5秒,对应灯都可确保间隔5秒后亮。

     本程序经上机运行动作正确。

五、求助帖:1个倒顺开关接2个行程开关是运行限位,13相电机,2个交流接触是正反转怎么接法?

回复:出个最简电路供参考:

      K1为倒顺开关,其作用控制电机正、反转及停车:置上位为电机正传,置中位为电机停,置下位为电机反传。

      K2为电机正转到位开关,电机正传运行时碰到K2电机停车。K3 为电机反转到位开关,电机反传运行时碰到K3电机停车。

     QK1~QK3为自动开关,做给电及过流保护用。

六、求助帖:西门子200求助

我根据这个要求做的程序唯独AQW0的错误是存储区错误,求助各位高手

回复:你的程序图如下:

AQW0为模拟量输出对应的数字量输入值,给它的输入值应为数字量0~32000。你的速度给定应为0~10V,不应采用REAL形式,而应用WORD。而且输入值不是0~10V模拟量信号,应为0~32000数字量(即将0~10V转换为数字量的值),用此值传给AQW0即可。最好的办法是:将0~10V模拟量信号送给模块的另一路输入端(如B+、B-输入端,其输入量设置应设为0~10V电压输入形式),对应转换为数字量AIW2,这样编程时就不需人工输入数字量(即将0~10V转换为数字量的值)输入给AQW0,而直接将AIW2传送给AQW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