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无铭牌电动机的极数和功率

楼主(2012-09-21):
各位师傅们 你们平时如何辨别一个没有任何铭牌和资料的电动机的极数和功率啊

网友A:
      首先根据电动机的轴径和中心高,初步判断缩小范围;中心高就代表机座号了,然后轴承就可以判断一下功率范围了;然后拆开,数定子的槽数和线圈的跨距,单层绕组还是双层绕组,再根据线圈的线径,对照电动机数据手册;就可以确定电动机型号了!

网友B:
极数,通电转一下,看一看转数。。看一看空载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极数,通电转一下,看一看转数。。看一看空载电流。。

想精确测量转速,不容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极数,通电转一下,看一看转数。。看一看空载电流。。 想精确测量转速,不容易啊

不用太精确,1500和3000还分不清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