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DOP-B07S410下载出现No response from-hmi

楼主(2012-09-21):
台达触摸屏DOP-B07S410下载出现No response from-hmi,请家帮帮忙。

网友A:
建议你重装软件试试?或者更换一根USB下载线。

网友B:
1、USB线请使用带磁环的,或打印机带的原装USB线测试。屏断电上电,USB重新插拔,再试

2、选项-环境设置里面,重新安装USB驱动测试,下载前可将屏切入系统菜单再下

3、屏工作是否正常,比如进入系统菜单是否正常,如果是死机状态,建议更新底层韧体。

网友C(2017-07-27):
我也遇到一个这个问题,更新底层韧体是直接更新韧体吗?

引用 网友B:
1、USB线请使用带磁环的,或打印机带的原装USB线测...

网友C:
更新韧体也提示“no response from hmi”

引用 网友B:
1、USB线请使用带磁环的,或打印机带的原装USB线测...

网友D:
第一次连的话现在台达触摸屏需要初始化设置,具体要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