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对其他设备产生干扰,处理方法

楼主(2012-09-21):
① 电磁波干扰:

a.适当降低载波频率以降低由输出电流引起的电磁辐射干扰;

b.变频器串接输入输出滤波器;

c.将主电路的导线穿在金属管内;

d.将被干扰设备安置在金属柜内可削弱来自变频器的电磁干扰;

e.所有的金属外壳,主电路的金属管等都必须良好接地。

楼主:
② 线路干扰:

a.受干扰的设备为大容量电子设备时,在变频器输入侧接入交流电抗器;

b.受干扰的设备为小容量电子设备时,在电子设备的输入侧加入隔离变压器;

c.正确接地,避免各设备相互之间的干扰经由地线传播。

楼主:
③ 感应干扰:

a.主回路和动力线要和控制线分开一定距离,尽量避免平行;

b.信号线尽量采用双绞线。

网友A(2012-12-06):
不错的分享。整理了。

网友B(2013-02-01):
输入端最好采用PWM整流,对电网的电流谐波可以无干扰(电流谐波小于3%)

网友C(2013-05-08):
严格的来说,电磁干扰不能完全消除,只能将电磁干扰的降低到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
主要方法有
1,电源线加滤波磁环。
2.信号线才用屏蔽线。
3.电磁干扰源外部加金属网屏蔽。
4.干扰源电源与别的用电器电源分开。
等等。

网友D(2013-06-30):
很受用   最艰难我们公司的SVG的功率单元因为受到其他信号的干扰又重加金属屏蔽板   以前貌似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最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

网友E:
深圳市矩形科技有限公司

   是国内领先的自动化控制系统研发、生产、销售、服务提供商,公司位于深圳市宝安区,主要从事大、中、小型PLC,航天级、军工级PLC、楼宇控制DDC以及控制类周边产品的研发及生产,并为装备制造业和过程控制工业用户提供全面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深圳市矩形科技有限公司核心团队从1997年开始专注于PLC和各类工业、军工控制器的研发和服务,拥有包括PLC核心芯片、编程软件在内的国际领先技术,公司拥有技术雄厚的控制系统研发中心,建立了一套具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精益生产体系,包括研发、生产、测试、工程服务管理在内,并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

深圳市矩形科技有限公司所研发的产品符合IEC61131国际标准,符合CE认证。公司产品已广泛应用于:

航天控制:

为中国航天研发的航天级中大型PLC是中国火箭和导弹的指定核心控制系统;

军工装备:

U系列军用标准PLC在多种军工设备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包括地面机动、舰载、机载等;

机械装备:矩形科技免费提供包括纺织、电子、空压机、自动焊锡机、包装、印刷、陶瓷、五金、医疗、线缆、塑胶等70多个行业的全套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楼宇控制:

提供全套楼宇控制解决方案,提供现场调试服务,支持远程异地调试,支持多种通信接口和协议,并可与江森、霍尼韦尔、西门子等各大厂家控制系统无缝互通混合使用;

过程控制:

提供包括电力、冶金、造纸、水处理、化工、水泥等多个行业的全套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物联网项目:

 数字化城市、路灯节能、环保监控、能源管理等众多领域的基于多种通信网络的物联网控制系统,支持3G、GPRS-DTU、ADSL、Zigbee、工业以太网、Modbus-TCP、Modbus-RTU、CAN、FREE等在内的多种通信和集成方式,可构成最大百万点的跨省分布式监控系统,系统可靠性和稳定性远超同行;

矩形科技为推进中国自动化进程,提升行业水平,加强上下游分工合作,不余遗力的为各工程商、代理商提供各类自动化工程、机械装备的控制系统方案设计,并为各客户提供全套的终身服务,不限时间,不论地点,24小时全国范围的技术服务。特别是对于各类工程现场比较复杂和困难的问题更是矩形科技的强项,如通信、运控、温控、抗干扰、复杂流程和逻辑控制、高精尖信息采集处理、数据分析等。矩形科技为用户提供包括自动化工程师、软硬件研发工程师、行业专家在内的三个层次技术服务,可以为用户解决任何的控制类问题。

技术交流电话:15013852568 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