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加减速过程中报主回路过电压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12-09-21):
原因:

① 电源过电压;

② 在加减速时来自电机的再生能量在变频器的直流回路中产生了泵升电压。

楼主:
对策:

① 检查供电电源是否正常;

② 延长加减速时间;

③ 加装制动单元(某些变频器是内置制动单元的)以及制动电阻或制动电阻单元,将再生能量消耗到电阻上,这样可以有效防止过电压,同时设置减速中防失速功能为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