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全清后

楼主(2012-09-21):
请教  :

1、fanuc oi-tc系统,系统全清后面板上的MDI键一直都是亮着的,即系统始终处于MDI方式——这是否正常情况?

2、当设置完或恢复SRAM里的参数后就不这样了?

网友A:
系统全清以后是一直在MDI方式,因为只有在MDI模式下才能进行参数修改调试。

恢复以后就会显示实际的模式!

网友B:
清空后就是MDI方式seting 参数可输入=1这是正常的。也就是相当于紧急停止方式输入参数。因为这时同样不能显示梯形图,设置参数后梯形图才能显示。全清后需要输入两种重要参数:机器功能参数及PMC参数,以及加工中心各种功能宏程序。不然机床功能全不了,有些功能就无法做了,如外部的换刀刀库机构及换台机构等。所以系统在全清前最好用BOOT系统备份SRAM和装有pmc程序的FROM。以后由于系统出现问题甚至换了台同型号数控系统直接复制就可以了。虽然这些数据是看不见的,复制后就是原来的机器数据。

楼主:
谢谢   受益了!!已经重装了SRAM数据文件,但PMC还没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