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C的PLC在运行中会自动停止

楼主(2012-09-21):
据客户反应,机器在运行过程中触摸屏会出现无响应的状况,然后机器动作也乱掉,当时也没明白。型号是XBC-DN64H.

后来去了现场,发现偶尔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电源灯是亮的,但运行灯却灭了,有时过一会儿会自动再亮,有时得关断电源,过一会儿再开才可以。

这个现场有两台同样的机器,配置也一样,都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后来将带去的一台新PLC换上,据客户反应换的那台一直正常,没换的还是会出现。就在认为找到病根的时侯,客户突然反应换PLC的那台出了大事,触摸屏黑屏,把机器部件也撞坏了。我曾将换下的PLC发到无锡售后检测,他们说没问题,但我听客服说过这个PLC内部电源板不太好,可能会有停机现象发生。

在另一现场,客户也反映过一次出现触摸屏无响应,停机的现象。

现在搞得一头雾水,不知从何下手了。

明天就得去现场,准备加隔离变压器给PLC单独供电试试,原来因为柜子体积小,无法装变压器。

希望有了解的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不要用plc的24v电源,外加电源。

楼主:
本来也没用PLC的24V电源,有独立的开关电源的。

网友B:
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个人意见检查一下供电电源,最好能用示波器查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严重的干扰!